谁知道澄星CX20遥控器上的旋钮开关是对应接收机哪个通道?

楼主(2015-01-28):
石家庄四轴交流群 96631831

谁知道澄星CX20遥控器上的旋钮开关是对应接收机哪个通道?

我想利用空闲的旋钮开关控制一个机械臂,装在四轴底部,用来投送货物! 这个机械臂加舵机有110g,5V电压,可以直接链接接收机!

有遥控专家吗?
另外我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
这两个是用来控制云台的,具体如何对应也不清楚,同问吧。

网友:
澄星CX20遥控上的那两个旋钮是控制云台俯昂角度的,可以使用一或者二,具体外设其他的设备,估计你需要拆机器看飞控了。

真要折腾,你可以将旋钮控制搞成力臂的控制测试下,杜邦线的一头插澄星CX20底座下方5V输出。

网友A:
切  又一公告贴  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  又一公告贴  删!

什么叫公告贴,我是搞研究的,不是做广告的,切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公告贴,我是搞研究的,不是做广告的,切毛啊!

等着删吧!

楼主:
删个毛,给老子你家坐标,给你投点粑粑到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删吧!

祝你天天炸鸡,炸鸡找不到尸体,找到尸体也泡在水里了!

网友:
對應2,3

网友:
我四轴也装机械手的,不过是自动化的载重限制灰常大

网友B:
对应6,7通道。没记错的话CX20的遥控器是支持8通道的,只不过第八个通道什么都没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祝你天天炸鸡,炸鸡找不到尸体,找到尸体也泡在水里了!

1号店的客服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6,7通道。没记错的话CX20的遥控器是支持8通道的,只不过第八个通道什么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号店的客服这么厉害!

我不是客服,是老板。卖寿衣的,你要吗?给我你家坐标,给你空投一个!正研究机械臂呢,拿你试试

网友:
楼主我要寿衣啊 订365套寄给我 天天烧一件给你
噢 366套 可能有闰年 可不能把你冻着了
看清楚了哈 CX20是7通道
飞机屁股底下有 6.7通道输出 带5V供电
你的丢粑粑设备可以接在屁股底下。
别忘了寿衣哦,自己挨冻了可不要怨鬼哦BTW 这一号店几个字 咋看上去那么像鬼画符 ,看多了背后凉嗖嗖。

网友C:
看着以上都不敢回贴了!

LZ可用一舵机依次插在各个通道上后再调旋钮,看哪个有反应就能对上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以上都不敢回贴了!

LZ可用一舵机依次插在各个通道上后再调旋钮,看哪个有反应就能对上号了 ...

对,已经定了一个最便宜的舵机,到了试试

网友:
自己留着用吧。估计你找用得到!

网友:
什么素质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