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Y3求助 CC3D关于校准遥控器

楼主(2015-01-28):
新装Y3用的CC3D配的天八控,先准了3个电机还有舵机,走到校准遥控器这一步,走不下去了,遥控器没反应?求帮助。遥控器和接收机没问题。

网友A:
软件换个版本,好像13.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换个版本,好像13.几的,

我的是14。10版本吧

网友A:
对的,我之前用的最新的两个版本都不行,索性换成了13的版本,好用了。我是天九。应该是遥控器精度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我之前用的最新的两个版本都不行,索性换成了13的版本,好用了。我是天九。应该是遥控器精度不够造成 ...

在哪里下载13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下载13版本的?

就在官网啊,百度搜索cc3d官网,第一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官网啊,百度搜索cc3d官网,第一个就是

谢谢了,我去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