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问:怎么用电脑做图传显示器啊~

楼主(2015-01-28):
如题,是要下软件还是怎么设置,对图传的接收器有要求吗

网友A:
你是打算用电脑显示器来当地面接收显示器用吗?  如果真是这样搞,只需要一个12V输入电压的显示器(成品或自己改装一下输入),然后再加一个VGA转AV的盒子,最后接上图传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
通过电视盒转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算用电脑显示器来当地面接收显示器用吗?  如果真是这样搞,只需要一个12V输入电压的显示器(成品或 ...

电视盒输出的是USB接口吗?

网友:
使用USB视频采集卡及配套的软件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视盒输出的是USB接口吗?

我说的不是电视盒,在某宝有种叫AV转VGA的盒子,几十块钱。 是把AV信号输入转成VGA输出到显示器,这样就可以用来接图传的AV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电视盒,在某宝有种叫AV转VGA的盒子,几十块钱。 是把AV信号输入转成VGA输出到显示器,这样就 ...

这个直接接在笔记本的VGA上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这个不是用来接笔记本的,是直接接显示器的,笔记本要用USB采集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用来接笔记本的,是直接接显示器的,笔记本要用USB采集卡就可以了

接收器下来接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1.Z78vDS&id=18921801292&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B:
电脑死机你就等着提控吧···········建议用ibm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死机你就等着提控吧···········建议用ibm电脑······

多谢提醒~~~五个字大招

网友:
这个会有延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