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了一款折叠小四轴机架,不知道有没有感兴趣的。

楼主(2015-01-28):
1.轴距280.折叠后尺寸160X125X45
2.主体采用碳纤维板。
3.折叠部分采用3D打印件加强。
4.高度可调。
5.电池,808顶部外置,因为这样可以将折叠后的尺寸减到最小。
6.预留GPS位置,折叠支架,gps折叠之后,厚度仅增加5mm。
7.配置如下:
cc3d或者mini apm。调整高度的情况下,可以用naza。
银燕1806
电调可以用四个12a电调或者四合一。
索尼700线。
电池可以用2s1500,甚至3s2200,因为是外置,只要升力足够就没有问题。
5030或者5045。
下周准备打样了。

网友:
请上图  上高清图

网友:
有感兴趣   请放图

网友:
打完样赶紧上图

网友:
轴距280的玻纤试验机,使用2204动力6寸桨,机身内部15mm高度,有足够安装设备的空间

网友:
这不是h4吗

网友A:
报价报价报价。。。

网友B:
很不错啊,有意,报价

网友:
有个参照物就好了,看不出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价报价报价。。。

我不是楼主,呵呵,暂时没打算卖,自己折腾着玩的,有兴趣的联系我一起交流交流8109635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楼主,呵呵,暂时没打算卖,自己折腾着玩的,有兴趣的联系我一起交流交流810963594

搞了半天发图的不是楼主啊!嘿嘿,你的机架设计的不错啊,参数多少?280的吗?感觉不止28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啊,有意,报价

我不是楼主,呵呵,暂时没打算卖,自己折腾着玩的,有兴趣的联系我一起交流交流810963594

网友:
1、设计的方案很独到,这折叠方式我试过,是减少了体型,但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少,增加了折叠的设计,这方面的重量就上升了不少,美观方面也不是很大众,虽说有想法,但反差有点大,整体有点得不偿失。
2、建议250以下的小四轴,还是用板直接安装固定,在强度方面和震动系数有比较好的平衡。再说250轴距也不大。
3、用碳管还是用碳板设计机臂是个很矛盾的问题,小四轴强度不是问题,推力障碍我比较考虑。管风力分布障碍少,构件要多,增加重量;板风力分布障碍大,但构件少,好安装,我倒是喜欢引擎反装,推力向下无风力分布障碍,但带来的脚架就比较不好设计。
4、机架设备仓在下高度可以压缩在20mm,电调仓在上高度13mm,中间用碳板隔绝电磁辐射,这样大多电机都高过仓板(我指引擎反装-也就是吊装)。
5、要是有小型引擎如1804并且将浆直接锁定在转子上板,去除子 dan头,整体更紧凑。
6、这样的设计机架,脚架设计在中间机舱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