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pp悍马行不行?

楼主(2015-01-28):
今天无意看的,有人说epp悍马是渣渣,请教大神。能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

网友B:
机身好软,需要大量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好软,需要大量加强

碳片上两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好软,需要大量加强

是机身还是机翼垂尾软啊?还是都软?

网友C:
组装正确的话 一点都不软 飞行手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装正确的话 一点都不软 飞行手感不错

飞过吗?

网友C:
我称它为”不死鸟“炸了NNNNN次 热熔胶简单就可以修好 我的固定翼基本就是这机机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称它为”不死鸟“炸了NNNNN次 热熔胶简单就可以修好 我的固定翼基本就是这机机练出来的

感谢

网友D:
昨天帮朋友做了一个  还可以  就是有的地方精度差了点 左右都不一致  尾翼要加强一下   不过我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帮朋友做了一个  还可以  就是有的地方精度差了点 左右都不一致  尾翼要加强一下   不过我没飞过

了解,感谢

网友E:
我也看中了,就是不知道好不好,手上正好有相应的配置,开学准备入一架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中了,就是不知道好不好,手上正好有相应的配置,开学准备入一架空机

我也有设备,弄一架练练手。

网友F:
小心这种机超重,加点补强和起落架,电机就超负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心这种机超重,加点补强和起落架,电机就超负荷了

还能比赛斯纳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机身还是机翼垂尾软啊?还是都软?

机翼软,机身也不硬,我是用5MM碳片加固的机身,2mm碳棒加固机翼.感觉有点重。好在是我手抛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软,机身也不硬,我是用5MM碳片加固的机身,2mm碳棒加固机翼.感觉有点重。好在是我手抛起落

感谢

网友G:
这款飞机有几个不足之处:起落架、尾翼、机身太软;不适应新手飞,老手又不愿飞!唯一优势就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飞机有几个不足之处:起落架、尾翼、机身太软;不适应新手飞,老手又不愿飞!唯一优势就是价格!
...

感谢

网友H:
不如买天翼或者八眼的epp

网友I:
作为板机来说,它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作为板机来说,它太重了

不知上2217怎么样

网友J:
不试过怎么知道,能够成商品总有道理,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试过怎么知道,能够成商品总有道理,买!

正在考虑,购物车已有了几架

网友:
我也想入还在咨询

网友:
这个飞机我飞过两架机身和机翼连接处比较脆弱做暴力动作很容易裂开尾巴也比较软!还算挺好飞但是3d性能很一般话说回来epp本来就很软这飞机也没有多大必要去加强喜欢飞3d的一般不会喜欢它刚刚接触3D的可以当做练习机也不错这个飞机2212级别的电机就够了!最后总结下要练习3D这款飞机真心不如某翼和某眼家的epp板机

网友:
温柔飞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如买天翼或者八眼的epp

买EPP 新手的话推荐八眼,飞得好的买天翼。天翼的发泡倍数比八眼的低,但是涂装不会掉。八眼的虽然硬一点但是喷漆很容易掉,两个区别也不是很大,感觉还是天翼好一点,不掉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比赛斯纳重啊?

我同学把板机搞得比塞诗纳重一百多克,满满的纤维胶,木棒……

网友K:
想练3D还真不能用悍马,我有一个,飞了好久没有感觉。换八眼的很快就找到感觉,天翼的也一样,而且是真不怕炸。飞了几个月,一架都还没坏,一根桨没断,只是模样惨点。还可以继续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练3D还真不能用悍马,我有一个,飞了好久没有感觉。换八眼的很快就找到感觉,天翼的也一样,而且是真不怕 ...

出给我吧

网友K:
装好的悍马很难拆,同城的可以。我在成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装好的悍马很难拆,同城的可以。我在成都。

切了。

网友:
适合新手,

网友:
还不如飞VENUS 3D EPO,才600多银子,很轻,很好飞,吊机也很攒劲

网友L:
这个飞机是有翼型的,严格说已经不算是板机了。重量的话也不是问题,动力足就行了。200G左右的板机是很好飞,轻飘飘的也不怕摔,但也不能一直飞这个啊,今后进阶怎么办?50、70的3D机都很重,这个作为过渡的机型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飞机是有翼型的,严格说已经不算是板机了。重量的话也不是问题,动力足就行了。200G左右的板机是很好飞 ...

不打算30以上的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算30以上的机。

坚持飞到一定的技术程度就会打算了。

网友:
软的一塌糊涂,不加强不能飞

网友:
反正我们这里的3D高手认为悍马不好,不如用KT330。我是用LANSIN这款冷门机型练的入门,超级满意,炸了几十次,至今仍无大碍,吊机还很棒。

网友:
新手说两句啊,,这个机机今天刚装好去试飞了,感觉我现在的阶段飞这个正合适..
我是无意中看见ft系列的kt机系列制作视频决定玩模型的,ft的机型做过的不少,平均寿命不到5块电,做的最多的是ft-3d,因为自己感觉这个飞的最有感觉,先后做了4架,
为什么寿命都不长呢,对新新手来说,没有人带,有上反角的机机自己飞的降落航线很难控制好平滑的落在并不宽敞的降落场地上.几次热胶现场抢修后基本就废了.
ft-3d要比别的机机要结实很多,降落可以飞的比较直,但是降落需要比较高的速度,最后关头出错的话不受伤也难.今天第2次降落的时候机身装起落架那里炸怀了,,,
第3块电开始飞这个epp的悍马了,第一次飞为了安全装的9047黑桨,(双天ea2830/kv1350满油估计稍稍有点过载)滑跑4米左右离地,一番微调后1/3动力就够飞航线了,感觉很飘.
相比ft3d来说飞航线慢了很多,新手有更多的时间修正飞行姿态,降落也很顺利,慢了很多嘛,落地点离自己不到5米,很开心..
第2块电换了8060黑桨,动力下降不是很多,推重比估计还有接近2(在家静拉测试满电1050克).个人感觉挺好飞,一直把剩下4块电飞完也很顺利,都在自己身边不远降落了,不是很粗暴的那种降落哦,
第一次带着没有任何损伤的机机回家了,很开心啊.
与ft-3d对比一下,kt材质的ft-3d翼载荷要大一些,翼型也有点奇怪,需要比较大一点动力(我的配置是双天3530,kv1200+1047)反映很灵敏,基本上摇杆动机机动.
悍马翼载荷小一些,翼型大概是0009对称翼型,加上粗糙的表面,大概就是飘的原因吧.除了飘外,另外就是肉了,就象网络有延迟一样,估计这就是那些高手说这个机机飞3D不很合适的原因吧.
至于说软,我不觉得,机翼上下翼梁位置各有一根碳纤维杆,机身左右加强条上也埋有碳纤维杆,我觉得机体整体上不软啊,就升降舵面有点软,安定面上也有一根碳杆,强度也足够
最后发现这个机机最大的问题?副翼与机翼和升降舵与水平安定面之间是约1.5毫米的epp整体,有比较大的抗弯特性,地面试舵就觉得不很利索,上天估计就带来肉肉的感觉,
有这个机机的朋友试试把副翼和升降舵切开另外安装铰链,估计就好飞3D了,我自己先这样练好航线再改吧.

网友:
另外啊,个人觉得这个新手用很划算,我这里写真ft-3d的图纸40,加上kt板和至少3个晚上的制作,出去大概就飞几次,还修修补补的,这个悍马感觉可以飞很久的样子....这种材料不容易炸坏...

网友:
这些EPP 很飛飞, 又好修

网友:
  耐操,不过要多加碳片

网友:
用2212,级电机,1000KV,电池1300mah 3S,应该能够了,控制一下重量,,,,能爽飞,吊机,还行。

网友:
软,重,不容易飞直。不过这个机飞汉诺螺旋特别爽,不用修舵

网友:
学习的话够了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任何加强,飞两架了,各种动作无压力,不过装机的时候要细心装,不存在左右不一样的情况,所有埋碳杆的地方都用502溜上,强度刚刚的。买烈火那款,涂装漂亮。

网友(2015-03-13):
我也有一个,只加强了机身和机翼,求详细安装图纸。

网友:
我配的x2212,动力明显不足,不知道换2216会怎么样?

网友M:
看楼主很久没说话也不知道是买没买,毕竟已经过了这么久了,飞过的人评论还是看一看吧。

首先,我买的不是悍马,(请不要吐我),但是我买的他们家红鹰系列的GEEBEE,当时只是认为GEEBEE好看。看到有说这个飞机软件的,我自己飞,没感觉,没有做任何的加强,升降与转向也没有做连杆支撑固定,飞行一点问题没有,我的这个GEEBEE 就是没有后轮子,他直接就是泡沫,你可以自己加一个。吊机的话GEEBEE有点困难但是其实的动作感觉都可以,只是有点肉,因为翅膀太沉了。

这个飞机我认为用2216 的电机可能动力会充足一些。

本人用的是A2212 1400KV  配的1047的桨。百分之60油门左右吊机吧。机重600g左右。很暴力。30A的电调,正常30A的电调是有点少,但是无所谓,我飞了这么久,电调也没有烧。如果楼主怕的话可以买40A的。电机可能会有点热不用连着飞就行。附上自己在大连飞的视频,大概看一下这个飞机的性能吧。都是红鹰的GEEBEE能做的悍马一样可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E2ODI0NTMy==.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看楼主很久没说话也不知道是买没买,毕竟已经过了这么久了,飞过的人评论还是看一看吧。

我的x2212吊机70%油门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x2212吊机70%油门以上

你是1000KV的?????KV少肯定的。换1400的你看看。悍马看机型应该比吉比好吊,吉比太活了。你看虽然有风但是也太活了。

网友:
太重!真心不好飞,买了1架,飞过一次就送人了!上当死了!

网友(2015-05-04):
引用 网友G:
这款飞机有几个不足之处:起落架、尾翼、机身太软;不适应新手飞,老手又不愿飞!唯一优势就是价格!
...

所言极是!!!有同感

网友:
此贴必须顶,拿分走人

网友:
悍马机装好了,还行,不过我没有耐心装,就是这个飞机让我练出了心态和手感。关键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如买天翼或者八眼的epp

哪个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