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如何调

楼主(2015-01-28):
借用网图,A6充电器右上角那个小喇叭,是电池充满声音提醒用的。可我的充电器只要一调出这个,就会不停地叫,这时即使拔掉电源再重新打开,还是不停地叫,叫得人心烦,只得关掉……

可关掉之后,电池充满就没声音提示了……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碰到过这个现象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脑癫痫。。。带去医院看看。。

网友A:
输入电压过高 或者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过高 或者过低!!

输入电压是11.87v

网友A:
你这个11.87是没充电的时候吗?
电池一插上  一充电 输入电压就下降了  估计就会报警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1.87是没充电的时候吗?
电池一插上  一充电 输入电压就下降了  估计就会报警是吗?

没充电时就这么多,电池不插也叫

网友:
那估计是有问题了  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