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炉的激光雕刻机实用版手把手教程

楼主(2015-01-28):
最近偶然发现grbl这个开源项目,发现它能够制作小巧实用的微型机光雕刻机,于是在数天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大功告成诞出一台可爱的机机,先上我雕刻品们的全家福一张让模友们解解馋~

好了,闲话不多说,下面就为大家献出我的第一次(第一次发啊,别笑

首先我们来说下电路部分:我们需要一个运行了grbl固件的单片机。那就是是atmega328p最小系统,arduino uno ,arduino nano 等开发板上我的是arduino nano。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搜X宝,大概十多元一款,买回来后安装此单片机最小系统的usb驱动(店家一般都会提供)
然后你需要把grbl固件下载到arduino nano,这时候就要用到一个叫做ArduinoBuilder的软件了,下载软件,打开软件。(需要用到的软件之后我会打包到网盘方便大家下载)

主板型号当然是arduinonano (328p),时钟频率选择16MHZ
然后点载入代码或hex文件

,选择我们下载好的grbl.hex文件

如果你的usb驱动安装正确并且已经连接上了的话那么请点击端口(这个端口号对应你arduino最小系统在电脑上的串口,就是插上arduino后系统多出来那个端口号,如果有小伙伴不会查看这个端口
留言我会补上的。

看看这个图就是usb驱动没能正确按安装时打开软件就没有出现串口号
这是正确安装后的图出现come5

然后固件就刷进去啦,恩控制板完工,剩下的就是接电线拉,各种接线,小伙伴们做好准本哦,先准备好杜邦线20根吧,
来先看看其他要用到的电子元件

你没看错仅仅需要一个激光头,两个easy driver(步进电机驱动)一个光隔离5v继电器。
来小二先上张电路图给大家伙瞧瞧

网友A:
哪里可以找到教程

网友B:
那两个步进电机驱动要多少钱一个啊?有多大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步进电机驱动要多少钱一个啊?有多大驱动电流?

12一个阿.

网友:
支持分享,等软件和固件!

网友:
又一强帖新鲜出炉!

坐等更新

网友:
      真的很眼馋,不知道我这个电白能不能学会,先顶起来

网友C:
     步进电机要多大的啊?42的可以吗?烦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要多大的啊?42的可以吗?烦楼主指点

两相四线的即可,但是要有轴和导轨。

楼主:
步进电机轴和滑块是连接一起的,滑块上是激光头,才能使激光头精确移动

网友:
有套件就更好了。。。。。。。。。。。。。

网友:
记一下号,看连续剧

楼主:
发帖打不了字是怎么回事,这段字还是我粘贴过来的,浏览器重装了还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轴和滑块是连接一起的,滑块上是激光头,才能使激光头精确移动

     哦,知道了,我那几个步进电机忒大,也不能直接驱动轴使激光头移动,楼主的东西有点面熟,是不是光驱?朋友修家电的dvd激光头一坏光驱就没用了,好了请楼主继续讲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知道了,我那几个步进电机忒大,也不能直接驱动轴使激光头移动,楼主的东西有点面熟,是不是光 ...

就是光驱,但你要用激光头的话,一定要用ROM(刻录机)光驱上拆下来的,普通光驱上的激光头功率太小

网友:
先顶一下再说!

网友D:
如果楼主能将各种配件列个明细(包括价格,邮购地址等信息)发给大家就再好不过了。谢谢楼主辛勤劳动成果的分享!

楼主:
如图arduino的D2,D5   引脚分别连接EASY_DRVER的Step和Dir引脚;arduino D3 ,D6引脚连接另一个Easy-Driverd的Step和Dir引脚,step dir这两个引脚在左下角最后两个就是.完了把两个Easy_driver的ENABLE引脚都接到arduino 的D8引脚上。两个Easy_Driver的左上角的GND和+5V引脚分别接5v电源负极和正极。右上角A和B下面的的四个引脚分别接步进电机的A相B相,如果不知道哪个是步进电机A相B相那就先接上然后后面用软件调试时再改接。然后继电器的DC+和DC-分别接5v电源的正级,负极,继电器的IN引脚接arduino的D12管脚。把激光头固定在X轴步进电机的滑块上,激光头的正极(红线)接继电器的NO引脚,继电器的COM接5v电源。激光头的负极接5V电源地。至此连线结束,电源么可以拆一个手机充电器,然后焊接一个分线板把里面的电源正负极统统接上去,我是焊接了两排排针接电源,然后把电源线都插上去。

剩下的就是把两个步进电机分别作为激光雕刻机的X轴和Y轴安到两个相互垂直的架子上去了

接下来安装软件的步骤我就搬砖了

第一步安装 inkscape-0.48.4-1-win32.exe(图形处理软件) 和 GrblController361Setup.exe(激光控制软件) 这两个软件
我们先来安装inkscape-0.48.4-1-win32.exe

选择中文简体(Chinese(Simplified))然后就一直点“下一步”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的电脑安装到这里时会显示乱码,我们无视它,继续点下一步。

到这一步会花几分钟。只能等待。

下面来安装GrblController361Setup.exe

此软件为英文,不过需要操作的都比较简单

选择同意协议

选择在桌面上新建图标

也是一直点 next(下一步),安装成功后桌面上会有这两个图标。

下面安装插件

解压此文件,得到如下四个文件

将这四个文件拷到 你安装inkscape的目录里的share\extensions 里(遇到重复的点覆盖)
我是安装到C盘,所以我的路径为 C:\Program Files (x86)\Inkscape\share\extensions
大家可以右键图标,点属性,点打开文件位置来找到你把软件安装到哪里了。

2014-6-19 00:47 上传

      文件拷完后我们的安装功能全部完成。
      切记安装着两个软件的时候路径里面不能有中文,而且最好安装在C盘,我的GRBL安在了别的盘即使路径中没有中文字符也还是出问题,具体表现为激光头雕刻路径模式时电机动一下就不动一直在一个位置雕刻!

然后说明下有的小伙伴材料啥得不好买可以去淘宝买套件(偶不是托也不是做广告的阿,大家上淘宝自己一搜就有)

前面那两个软件分别是起制作NC文件,把NC文件传到arduino的作用,不过有了网盘中的MYLAYSER这个软件后就不需要你自己制作了,步骤后续再详解。
,今天的先到这,完了讲解如何设置软件调试电机。
驱动的话大家如果安不好直接下载个驱动精灵或者在360里面下个驱动大师,插上usb线后直接扫描安装驱动就好。
软件在百度网盘中分享了http://pan.baidu.com/s/1eQfB4ie
这是提取密码2afo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能将各种配件列个明细(包括价格,邮购地址等信息)发给大家就再好不过了。谢谢楼主辛勤劳动成果的 ...

下面的帖子中有,某宝套件

楼主:
大家制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提出来咋们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解决

网友:
不错不错,脑洞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找到教程

百度啊

网友E:
正想做一付象棋,楼主办法好。顶一个。

网友:
技术好人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想做一付象棋,楼主办法好。顶一个。

淘宝有卖小块檀木的一元左右,做副象棋刚好,哈哈

网友C:
    看着这么多陌生的电子元件还有线还有密密麻麻的的什么代码晕晕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这么多陌生的电子元件还有线还有密密麻麻的的什么代码晕晕晕

淘宝搜套件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插上电线,摆弄设置下软件,我给你个视频你看看,完了软件设置遇到问题就找我
http://huaban.com/pins/214572101/这是个安装视频

网友:
好资料,先收藏,有空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套件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插上电线,摆弄设置下软件,我给你个视频你看看,完了软件设置遇到问题就找 ...

    谢谢楼主

网友F:
楼主,那个激光头功率有多大?哪买的?或是否可以用激光打印机里的那个激光头,我正好手上砸了一台HP6L。。。

网友:
    看过视频好像接线不是太复杂,难点应该在软件的操作了,先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激光头功率有多大?哪买的?或是否可以用激光打印机里的那个激光头,我正好手上砸了一台HP6L。。 ...

淘宝买的,帖子前面不是有么套件,200mw激光头.

网友C:
万里长征第一步。

网友:
      再找个光驱,剩下的TB了,

网友G:
有一些从打印机里拆出来的步进电机,但步进角不是常见的1.8,怎样修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些从打印机里拆出来的步进电机,但步进角不是常见的1.8,怎样修改固件?

不用改,那个电机驱动会分解步进电机的动作,使其更精细

网友H:
楼主大神厉害,学习之。想问下那个光头能刻多深的木头或者是刻穿多厚的木头?

网友:
不错,顶一下,养肥了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大神厉害,学习之。想问下那个光头能刻多深的木头或者是刻穿多厚的木头?

看激光头功率还有木头材质了,200mw的激光头的话你要烧的时间长的话4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里长征第一步。

哈哈离成功不远了,今天回家,到家得3天以后了,到了我把剩下的补全!
软件使用 grbl controller的使用简介与grbl参数配置详细情况
   grbl controller是与运行了grbl嵌入式软件的单片机和电脑通信的上位机软件,它功能非常强大下面我会详细介绍。
  在搭建完电路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微型激光雕刻机进行测试这时用grbl controller 这个软件是非常方便。
  1.首先打开串口通信其中的串口号(port name)和波特率(baud rate)会自动识别调整无需我们去改
     2.   然后再会出现图上情况,它会告诉你现在默认的配置和其他一些信息
3.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检测我们微型雕刻机是否能正常运行,我们可以点击图中按钮,比如Y方向按钮,当你下之后,发现对应轴的步进电机在欢快的转动那么恭喜你这个轴的电路连接正确,否则你就要去检查你的电路问题了。你还可以点击spindle on 复选框,你会发现你的激光器也点亮了,假如一切正常我们就进入下一步,不然就要排除故障,继续测试。
!!!补充下Y轴就是下面前后移动的电机,x轴就是上面左右移动的电机!!!
4. 我们可以点击 zero position 按钮这样系统就把微型雕刻机各轴现在所在位置定位零点。
5我们进入options进行一些参数设定,比如在在第3步你按的按钮指示方向和丝杠上滑块方向不一致你可以通过invert axis 选中对应复选框来调整。同时如果你使用mm为单位请选中use mi....复选框。
6.我们还要对一些参数进行调整才能让微型雕刻机正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grbl setings的前3个参数,它们的含义是步进电机带动滑块运动1mm控制器需要给出的脉冲个数。
公式如下   参数=((360/步进电机步距角)X驱动器选择细分数)/丝杆的螺距   。所以您在买步进电机时,一定注意是否给出参数。
7.所有这些工作都弄好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数控代码测试一下 。(数控代码生成在下一部分)

楼主:
安装Grbl这个软件一定要安装到c盘不然会出错雕刻不了路径模式,还有帖子前面网盘里有制作好的nc文件可以用grbl软件直接装入雕刻,在grbl软件里面把前3个参数改了后直接用MYlayser这个软件雕刻,这个软件下面有图选中,灼烧时间第三刻度,点距大小自己调整看那个框,左边那个框一小格子是1mm,点距大小根据你雕刻材料大小调整,那个图相应也会变大变小,适应不同大小的木板子,左边导入可以直接导入你的图片,然后可以直接开始雕刻不用制作NC文件

网友F:
今天我已经花了六七十元买了Atmega328p和两块驱动板了,但Mylaser这个软件好像只能38*38mm的图像,怎样才能雕大的图呀,不然太局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离成功不远了,今天回家,到家得3天以后了,到了我把剩下的补全!
软件使用 grbl controller的使用 ...

     这个软件很陌生,正好也是我特别想要学的,跟定楼主了。年底单位特别忙,除了春节要加班连春节后的任务都已经出炉,只有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去年我拆了个纸片打卡机,里面有个小步进电机驱动轴,不知道能不能用,改天上个照片。

网友I:
谢谢楼主,正找资料在,我要仿制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我已经花了六七十元买了Atmega328p和两块驱动板了,但Mylaser这个软件好像只能38*38mm的图像,怎样才能 ...

雕刻大图的话得用另一个软件制作nc文件,我回去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正找资料在,我要仿制一个试试。

这个小东西娱乐性还是很高的哈哈~遇到问题发来大家一起解决,顺便也可以给其他人作为参考,

网友F:
今天拆了两个光驱,只有一个是用步进电机的可以用,另外一个是直流电机齿轮带动的,还有两台光驱还在服役,舍不得拆,下午左挑右选花了四五十块买了一个405nm,100mW的激光头,看评论也能刻了,就先买只试试了,看过200-500的200mW-1600mW,心里也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拆了两个光驱,只有一个是用步进电机的可以用,另外一个是直流电机齿轮带动的,还有两台光驱还在服役, ...

1600mw这么大功率都有啊,你在哪买的?

网友F:
激光器1600mW的我看还是自已买散件组装好,无非就是一个大功率的激光管+透镜+激光稳压电源+散热器,我算了一下价格可以省很多钱,我这个100mW的试了一下烧的线条好细,看来想好的效果一定要大功率的,二氧化碳那种应该可玩性比较高,用激光二极管的就是学习学习,平时玩玩,花太多钱买二极管的不如买玻璃管的。
光驱现在只有一个可以用,还少一个,昨晚组装了一下,可以用,上图看看先。

桌子上键盘旁边那个是100mW的激光管,根本没有店家图片拍的那样,能射出一道蓝光!!!买个教训了。不过我这成本加起来比买套件倒是省很多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器1600mW的我看还是自已买散件组装好,无非就是一个大功率的激光管+透镜+激光稳压电源+散热器,我算 ...

这个是我的疏忽忘了说这一点,100mw的几乎不能用,最少200mw,我的就是200的。电源的话我用的手机充电器,刚好也是5v的么。然后又拆了两废旧光驱,剩下的买个激光管,买两个电机驱动,一个控制板一个继电器或者三极管,下来不到100,很划算,然后,这个光驱步进电机螺杆较短最多能刻38乘38mm的木板。想刻大的话得买长螺杆的步进电机,我搜过淘宝最长的有10cm的。这个作为基础以后可以做3轴cnc雕刻机。

网友:
我要ArduinoBuilder的软件

网友:
这样的教程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我要ArduinoBuilder的软件

帖子网盘中有

网友K:
不错,一楼的那些图案的NC文件能否贴上一些共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一楼的那些图案的NC文件能否贴上一些共享吗?

没NC文件,那些都是百度到图片然后在MYlayser那个软甲中点导入直接雕刻的,当然可以适度的用photoshop处理下图片方便雕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NC文件,那些都是百度到图片然后在MYlayser那个软甲中点导入直接雕刻的,当然可以适度的用photoshop处 ...

哦,点阵打印,慢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