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遥控器和APM的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5-01-28):
前面弄了个D10APM的飞行模式设置,有人问我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在这里我就说下我的想法。
APM说明中强调最好不要使用APM本身的失控保护功能,而使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功能。第五通道是飞行模式控制通道,我们一般改变第五通道的输出来实现要达到的目的,通常设置成返航模式比较保险。我的返航模式(RTL)设在第4位。
不要改变MP中失控保护的设置,在遥控器上进行失控保护设置,只改变起落架(即第五通道)的值:
我们通道的值是11001900,中点是1500,起落架的失控保护设置范围是-125%+125%-100%对应1100+100%对应19000对应15000100%间有400个点,就是每个点占0.25%,改变百分数使五通道达到需要数值,如我要失控时切换到4模式,应使五通道输出1555,设置起落架为失控保护、数值为+14%[(15551500)×0.25=13.75,如果要设置为第5模式就是+46%[(16851500)×0.25=46.25,相应的1位是-86%、2位是-51%、3位是-19%、6位是+78%,这个就根据你的需要了。
设置好后先用USB线连接电脑测试,不要接航电。可在MP上的飞行模式、失控保护和飞行数据界面检验开关遥控器前后模式的变化。
测试好后就可以到飞场实飞检验了。

设  置
开控时
关控后

网友:
顶下,做个记号

网友:
留下脚印ing、、、

网友:
去泡泡看看吧

网友A:
求教使用APM自身的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使用APM自身的失控保护设置,

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

网友(2015-04-02):
顶一个,很实用!!!!!

网友:
收藏备用!!! 准备入d10

网友:
有道理
应该这样

网友:
我觉得应该最好不用控的失控保护来返航。因为失控后切换到返航了,过一会距离一进控又有信号时,就会切换到你的控现在所打的模式上。但是apm'自带的失控保护就不用担心,当控有信号时也会继续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