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度的gps问题为何零度的步伐这么慢

楼主(2015-01-28):
最近看到很多人测试m8n这个gps也有身边的朋友在用这个但是都是开源的飞控,最近听说某疆的a2也更新到了这个gps请问零度的技术什么时候能叫零度的忠实用户也用上这么好的gps呢

网友A:
有心啊,昨晚刚在群里讨论过,今天就爆上来了呀。。老衲同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心啊,昨晚刚在群里讨论过,今天就爆上来了呀。。老衲同顶了

哈哈这个必须要看看零度的态度啊,看来这个帖子在零度板块也没有技术关心

网友:
8n其实不如7n  8n看起来很多星  但是刷新频率没变  7n刷新快  自然抗干扰强

网友B:
零度去年就已经将ublox-m8系列列入考虑并做过测试了,大家稍稍等待,不要着急。

另外:定位精度从1.3提高到0.6确实很动人,50%的提升,但是在实际的飞行中1.3其实够用,而且飞机在天上也没有遮蔽,大家稍稍等等吧。

网友:
必须必的顶,照死里顶。快更新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去年就已经将ublox-m8系列列入考虑并做过测试了,大家稍稍等待,不要着急。

另外:定位精度从1.3提 ...

我不太看好你说的这个比如有的时候是在楼体附近飞行拍摄这就有可能卫星不稳定,我就出现过再,操场飞行被楼遮挡卫星掉5颗,机器瞬间自己快速爬升,切换手动救回,要的是信号强度,有了高强度才有高稳定度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去年就已经将ublox-m8系列列入考虑并做过测试了,大家稍稍等待,不要着急。

另外:定位精度从1.3提 ...

实际飞行你说的是空旷地域,我在操场飞就有过被楼遮挡掉星的经历,机器瞬间爬升很高打手动救回,型号强度高了为何不可呢?不是更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去年就已经将ublox-m8系列列入考虑并做过测试了,大家稍稍等待,不要着急。

另外:定位精度从1.3提 ...

不知道回复的是零度的技术还是老杨,我觉得m8n出来零度就应该关注毕竟提升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标题只能说零度的步伐太慢了,开源的都那么快应用了m8n零度深思

网友C:
目前玩具级飞控的问题跟本不在gps天线的质量。。。核心算法没有惯性导航导致卫星信号波动就炸机才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回复的是零度的技术还是老杨,我觉得m8n出来零度就应该关注毕竟提升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 ...

感谢您的建议,零度在M8N这一点确实有点慢,但是一直在努力。不过可喜的是零度对于导航部分的重视程度已经提高很多了。1、零度对于导航以及M8N很重视,但是做东西要一步一步来,零度的工程师一直高负荷工作着不敢松懈。另外其实我也非常希望立刻出M8N产品,因为我以前从事导航芯片算法设计工作4年,非常清楚他的优势。
2、M8N不排除弱信号能力强的因素,但是从技术上,你说提到的卫星遮蔽问题,M8N的解决其实是通过多个系统的大量卫星实现遮蔽条件下仍然定位可靠的,至少信号强弱不是主导因素。
3、根据帖子1楼贴出来的图也可以证明信号强度不是关键,卫星数才是。你仔细看看贴图的skyplot部分,是不是看到了好多卫星?其实是卫星多保证了遮蔽下可用卫星数仍然足够,从而精度不恶化。至于信号强度,你看看左下那张图,最高的卫星才40dBm。我不了解这个图的实验环境,如果是一般环境的话可以说40dBm也就是及格的强度。按照GPS的信号规范手册,信号到地强度应该43dBm,这还差3dB呢(-130-(-173)=43)。当然,我刚的计算都是粗略计算,只是定性,不是定量,做导航芯片的同事看到了别喷我。
4、额外说明一下,M8N的信号能力是一样的,我刚说的40dBm,实际是这个模块设计和天线共同造成的,与M8N无关。因此有的厂家的模块也采用M8N但是同环境下可能42dBm。因此我不是说M8N怎么怎么,而是说这个模块的设计商没有很好的发挥出M8N的信号跟踪能力。
5、零度做产品思路是一定要先做好,因此相对很慎重,也就显得略慢。
6、我只是零度一个普通工程师,老杨好忙的。
总之,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加紧产品的研发,我们非常希望M8N尽快装备,充分利用多卫星系统带来的优势。
最后,愿零度与玩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建议,零度在M8N这一点确实有点慢,但是一直在努力。不过可喜的是零度对于导航部分的重视程度已 ...

够诚恳、坦率!支持零度的弟兄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玩具级飞控的问题跟本不在gps天线的质量。。。核心算法没有惯性导航导致卫星信号波动就炸机才是关键。
...

您好,我没理解您的核心算法没有惯性导航的具体含义,前后文看,是在说玩具级飞控的关键问题。但是我感觉您指的是导航基带的算法没有紧耦合,但这个职责到底归飞控还是归导航模块还不好划分,现阶段我觉得这个职责在导航模块。
飞控的CPU一般不承担导航基带的信号跟踪解调以及PVT工作,更别说进行紧耦合辅助信号跟踪避免波动了。其实这样也可以,就是导航模块的CPU额外承担飞控的工作,就实现合一了,但是零度不可能研制导航芯片,ublox不可能在基带中加飞控,所以暂时也没办法。

或许只有在导航模块中内嵌惯导,自行紧耦合,将整个导航可靠性的工作全部交给导航模块才行。当然,成本必然上去了。

您对这个有什么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建议,零度在M8N这一点确实有点慢,但是一直在努力。不过可喜的是零度对于导航部分的重视程度已 ...

零度GPS在空旷地搜星定位还是不错滴,通常都在10颗以上。但空域条件稍差,搜星问题就来了,好几次在山谷飞行,等了几十分钟,才4、5颗星,定位漂移不定,根本不敢GPS模式飞行。从论坛模友的解剖照片看,零度GPS貌似使用6M芯片组。根据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122&extra=&page=1,应该可以直接把GPS中的6M芯片换成M8N提高搜星性能,希望零度技术确认下,能否直接更换?或者我先当个白鼠,如果换芯片失败,零度免费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度GPS在空旷地搜星定位还是不错滴,通常都在10颗以上。但空域条件稍差,搜星问题就来了,好几次在山谷 ...

顶一下,零度官方快回应呀。。我也想换m8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建议,零度在M8N这一点确实有点慢,但是一直在努力。不过可喜的是零度对于导航部分的重视程度已 ...

很用心的回复顶你,也谢谢能够关注

楼主:
看了定的工程师的回复还是很用心,很认真的,m8n卫星稳定搜星速度快这都是优点,很期待

网友:
6m鑺墖鎹

网友:
很牛逼的样子,希望能早点让大家享受起更好的方案来。

网友E:
好东西要顶起来,加油吧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