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头追能兼容天九二代遥控器吗

楼主(2015-01-28):
开源头追能兼容天九二代吗

网友A:
天九只能用转发433

网友:
我做过这个头追,天九是支持的,但是要教练通道可以单独设定的才行,futaba是可以单独吧5-6通道设置为头追的,天九。。全部通道,都必须给从机。。所以,没法用

楼主:
噢,那就是没办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九只能用转发433

正解

楼主:
谢谢,看来要换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要换控了

控用天9就挺好,加个433増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