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下雪,在家玩Y3

楼主(2015-01-29):
新手,才飞3天,练习悬停阶段
油门最难控制,多一点就上升,少一点就下降,
请高手指点如何调整油门曲线达到送油门保持高度,调整控的油门曲线还是调整cc3d的油门曲线?

网友A:
用naza多好,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naza多好,定高

话说naza支持y3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naza支持y3么?

NAZA 不支持

网友:
naza V2支持Y6

网友:
朋友,家里有孩子尽量不要飞,太不安全了!

网友:
这轴距室内太憋屈了....

这环境...是你温暖的家?

网友:
哥,“多一点就上升,少一点就下降”,这是CC3D 的特性。要不用低KV电机,大桨。或者你调一下油门曲线

网友C:
前来学习一下,顺便问个问题,cc3d咋调y3的,刚准备离地的时候舵机就乱动。这是啥原因?不知道楼主遇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来学习一下,顺便问个问题,cc3d咋调y3的,刚准备离地的时候舵机就乱动。这是啥原因?不知道楼主遇到没有 ...

我就用的自稳模式缺省参数,新手感觉还是有点灵活,后来改小了反应速度、倾斜角度,增加自稳幅度就好多了
离地时候没发现舵机乱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的自稳模式缺省参数,新手感觉还是有点灵活,后来改小了反应速度、倾斜角度,增加自稳幅度就好多了 ...

也准备搞个Y3玩一下,能给个安装图片不,特别是尾翼舵机,还有CC3D怎么接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来学习一下,顺便问个问题,cc3d咋调y3的,刚准备离地的时候舵机就乱动。这是啥原因?不知道楼主遇到没有 ...

你好,我也是新装的Y3,CC3D飞控,锁尾不住,一直原地转圈,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是新装的Y3,CC3D飞控,锁尾不住,一直原地转圈,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最近比较忙,没时间研究,等研究明白再告诉你。

网友:
视频没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是新装的Y3,CC3D飞控,锁尾不住,一直原地转圈,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地面站电机那个设置页,把4通道设反向就行了
我刚开始也是,飞控反馈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面站电机那个设置页,把4通道设反向就行了
我刚开始也是,飞控反馈反了

谢谢了~对了设置遥控器4通反向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对了设置遥控器4通反向行不?

不能在遥控上设,遥控上设置是针对你操控的,遥控上设置那方向就全反了
电机输出设置是针对飞控反馈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在遥控上设,遥控上设置是针对你操控的,遥控上设置那方向就全反了
电机输出设置是针对飞控反馈的, ...

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