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机架,配零度s4 v3新版飞控出现的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5-01-28):
    今天我买了个s4v3新飞控,用的朋友的fs9控,正常安装,调好了油门行程,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里设置好了遥控器,手机地面站里可以可以看淡,模式切换的三档开关是两个手动定高和一个返航降落,没有自动悬停。校准完了磁罗盘准备外场试一试,搜到了6颗卫星,还是没有自动悬停,然后我切到手动准备试试,切不到自动悬停,我就直接内八字解锁准备手动飞,结果解锁完了没有给油四个桨就自己转了起来,速度也不快,跟有怠速一样,然后继续给油,油门一直到了60%,结果好像直接全油门了(油门60%以下没有反映,是“怠速”,到了60%好像就全油门了,60%到100%油门是一个反映),然后就侧翻了。最后我有按照视频里重新设置了下遥控器和油门行程,现在直接解不了锁。。。。晕死了 。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依稀记得S4不支持异形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稀记得S4不支持异形机架

模式我选的x4

网友:
零度飞控是沒有怠速這東東(雙子星.X4V2.S4V2都沒有.)你問一問零度技術人員S4V3 有沒有怠速

网友B:
s4v3是有怠速 s4v3取消了手动  有卫星就是gps模式 没卫星就手动  油门大于60就半自动起飞 一下子飙起来的  楼主基础不过关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4v3是有怠速 s4v3取消了手动  有卫星就是gps模式 没卫星就手动  油门大于60就半自动起飞 一下子飙起来的   ...

问题过了60油门上来了,结果强劲 侧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过了60油门上来了,结果强劲 侧翻

是飞控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飞控问题还是什么

目前我也不确定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桨安装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 ,  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s4v3退了,换成s4v2,一切问题完美解决。   其实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机架原来安装的是x4v2,虽然参数没调好,震动有点大,但是飞行状态还算不错,   现在飞行很平稳, 对s4v2的评价就只有一个 ,   赞!!!

网友(2015-08-03):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 ,  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s4v3退了,换成s4v2,一切问题完美解决。   其实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机 ...

求参数,今天试飞一下就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