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机架 零度飞控的问题, 帮帮忙看看问题出在那。

楼主(2015-01-28):
今天我买了个s4v3新飞控,用的朋友的fs9控,正常安装,调好了油门行程,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里设置好了遥控器,手机地面站里可以可以看淡,模式切换的三档开关是两个手动定高和一个返航降落,没有自动悬停。校准完了磁罗盘准备外场试一试,搜到了6颗卫星,还是没有自动悬停,然后我切到手动准备试试,切不到自动悬停,我就直接内八字解锁准备手动飞,结果解锁完了没有给油四个桨就自己转了起来,速度也不快,跟有怠速一样,然后继续给油,油门一直到了60%,结果好像直接全油门了(油门60%以下没有反映,是“怠速”,到了60%好像就全油门了,60%到100%油门是一个反映),然后就侧翻了。最后我有按照视频里重新设置了下遥控器和油门行程,现在直接解不了锁。。。。晕死了 。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泡泡有S4V3设置遥控器方法吗? 好像得针对S4V3设置 不然能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有S4V3设置遥控器方法吗? 好像得针对S4V3设置 不然能好用吗?

不是设置飞控的方法,是设置遥控器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设置飞控的方法,是设置遥控器的视频

我知道。他是根据s4v2测试版设置的遥控器。你的是v3 能一样吗?

网友:
都说起飞最好手动起飞。然后到了一定高度。切换gps 如果直接用gps辅助起飞油门必须百分之50以上才可以起飞的。

网友B:
零度飞控解鎖是不轉的.那來怠速.問零度技術人員S4V3 有沒無怠速
如沒有請你從新檢查接線.同搖控設定...地面軟件轉模式是會提示轉自动悬停.打回航是有提示回航.油門行程請用接受機調.S4是不支援飞控調電調的.說明書有講.不要看视频就那樣去設置.是要去了解為何這樣設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飞控解鎖是不轉的.那來怠速.問零度技術人員S4V3 有沒無怠速
如沒有請你從新檢查接線.同搖控設定...地 ...

行程我是单独用另一个接受校准的,没有用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