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机到手,准备改后推,请老鸟指点

楼主(2015-01-28):
有个师傅说这个机机翼展太大,起飞和降落都很考验技术,还看论坛里说副翼舵面太小,要改大,请走经验的老鸟指教,本人虚心接受,谢谢了

网友A:
有点像全球鹰啊

网友:
副翼确实小

网友B:
农民伯伯告诉你装个金属涵道不错

网友C:
如果是泡沫的,就加强机翼吧否则吓死你

网友D:
机翼要加强,飞机重心一定要调整好,否则真的不好降落,后推时降落一定要注意你的螺旋将,拉杆不要在大,别把将给扫断了,以前同事做过一个类似的,我飞时要推着杆才能降,降落速度这种机翼的飞机,要注意失速,所以降落速度一般都会比较快,不指望它慢慢的飘下来。

网友E:
中速机,对降落技术有要求,多练习吧

网友:
这个真飞机没飞控都没法飞起来,模型就更加了,建议加飞控

网友F:
可以用轻木做副翼嘛

网友G:
舵面应该不用加大,舵在机翼的最两端,机翼长力臂也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轻木做副翼嘛

轻木??什么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农民伯伯告诉你装个金属涵道不错

涵道续航不行,果断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要加强,飞机重心一定要调整好,否则真的不好降落,后推时降落一定要注意你的螺旋将,拉杆不要在大,别 ...

句句在点上,虚心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全球鹰啊

事全球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泡沫的,就加强机翼吧否则吓死你

怎么吓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要加强,飞机重心一定要调整好,否则真的不好降落,后推时降落一定要注意你的螺旋将,拉杆不要在大,别 ...

怎么加强啊,玻璃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速机,对降落技术有要求,多练习吧

上个3轴飞控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面应该不用加大,舵在机翼的最两端,机翼长力臂也就大

会不会反应迟钝?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木??什么意图?

你不是要增大副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