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无聊系列(一),看了看华控和乐d的pwm波形,还有sbus(多图)

楼主(2015-01-28):
又到夜深人静抽烟时,我不抽烟,没事干啊?于是就想起来看看乐dat9的sbus到底长啥样的。现在的2.4G遥控常用的是pwm的技术,乐d搞了个带sbus的接收机,比较好奇sbus是啥样的。正好手头上有改装小神控 D7e 还有at9 于是就拿出自己组装的小示波器,走起!

这是接好线的样子,示波器是自己组装的,x宝上买的套件,性能不要有太多奢想,能看看舵机的pwm 一般的慢速波形 就是1M一下的波形。用来检查、大致看看波形对不对倒是非常方便的。关键是啥,这个体积小重量轻,普通一个充电宝就能用上7-8个小时。在外场时检修那可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哦。

这是乐 d的中立点波形,大概一个pwm波型是2ms左右。现在的占空比是 1.5/0.5

这是摇杆最低点位置的波形 占空比是1/1左右

这是摇杆最大值的占空比 2:0.x吧。就是大概90%多的比例吧。

好!这里就是at9的sbus波形。是不是啥都看不到呢!,因为这个带数据的波形应该用信号分析仪来进行处理的,不是用示波器的哦。。。放心,刚好我又有个信号分析仪哦。。。

接下来是rx601的

也是用同一个示波器,同一个探针

这是华控 601的接收机,中立点波形,大概一个pwm波型是2ms左右。现在的占空比也大概是 1.5/0.5

这是摇杆最低点位置的波形 占空比是1/1左右

这是摇杆最大值的占空比 2:0.x吧。就是大概90%多的比例吧。

这里上一个我的示波器的1M方波自检信号的波形。其实波形还是挺准的。

接下来就上  sbus的信号分析图,首先是油门最小的sbus图

接下来是油门最大的sbus图

大家伙找到区别了么?我告诉大伙,其实是有区别的,第三通道就是油门这个通道的数据是确实反应了出来的。大伙可以仔细比对。

好,接下来对比一下华控跟乐d的pwm信号

华控的信号整个波长是2ms,所以频率平均是49.5x hz 比较规整。

乐d的频率不是50hz的,而是 67.5676hz的。频率精度要比华控高

对比分析:
1)乐d的pwm频率是67.5676  hz  频率精度要比华控601 高起码一个量纲。
2)乐d的sbus是有数据出的。。。其他的且不说了,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虽然我的cc3d现在还没有链接上at9的sbus。。。。
3)两者的pwm波形的杂波信号还是有待加强。从示波器上看两种都有大概0.1-0.2V的杂波。

手头上没有天地飞 和富斯 的设备,所以无法对这些机子进行比对。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学习笔记,大家伙有用的就尽情拿去。

楼主:
哎呀!上传不了压缩包。。。信号分析仪的数据没法上传。。。。

网友A:
sbus就是反转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就是反转的串口

怎么讲?没研究过sbus的协议。

网友B:
天地飞的我看过,很方正的脉冲波形,比50Hz还低一点。
sbus其实是反向的1000波特率的串口。

网友:
华坑rx1002接收有两种PWM频率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的我看过,很方正的脉冲波形,比50Hz还低一点。
sbus其实是反向的1000波特率的串口。

大概知道了,1000波特率。。。。不错。futaba果然有想法。

网友C:
标准舵机信号输出是应该是22ms的,通过占空比控制舵机的偏转角度,这样看来应该是华科尔的信号输出更标准些,乐迪的输出信号偏离22ms太多,应该会导致最大最小偏转角度受限制或者某些舵机无法识别。
另外楼主的图片上看不出乐迪的频率精度高。
对了,还有一种11ms标准的舵机信号,rx1002可以切换,舵机响应更快,不过很多舵机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讲?没研究过sbus的协议。

就是普通的串口,但是电平是反的,1为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舵机信号输出是应该是22ms的,通过占空比控制舵机的偏转角度,这样看来应该是华科尔的信号输出更标 ...

要看数据才行,单单看图片看不出来的。上传不了文件。。。。我有原始数据。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看数据才行,单单看图片看不出来的。上传不了文件。。。。我有原始数据。一看就知道了。

看你的图片,乐迪的ppm输出居然是15ms的非标准信号,和标准差太多了,可能很多舵机接上去会工作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片,乐迪的ppm输出居然是15ms的非标准信号,和标准差太多了,可能很多舵机接上去会工作不正常吧 ...

目前只上过simonk 电调。。。问题不大。。。。舵机没有那个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上过simonk 电调。。。问题不大。。。。舵机没有那个哦。。。

电调可以对行程,不过舵机没这个功能,另外sbus是好东西,接飞控简化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只上过simonk 电调。。。问题不大。。。。舵机没有那个哦。。。

我d10也是直接用卫星接陀螺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d10也是直接用卫星接陀螺仪的

话说回来。我是不是暴露了乐d的技术秘密呢。。。。

网友:
好贴,内行看门道,我就看热闹

网友D:
看了帖子才发现SBUS原来是乐迪发明的,还一直以为是futaba的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帖子才发现SBUS原来是乐迪发明的,还一直以为是futaba的东西呢

不是乐迪发明的。是国产控里面乐迪比较先搞sbus的,sbus 是futaba搞出来的。富斯也搞了个ibus出来,当然啦,是富斯还是turnigy搞出来的ibus,分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乐迪发明的。是国产控里面乐迪比较先搞sbus的,sbus 是futaba搞出来的。富斯也搞了个ibus出来,当然 ...

应该是frsky的最早兼容sbus的吧,乐迪只能算是兼容了sbus的信号,这个信号输出并不是乐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frsky的最早兼容sbus的吧,乐迪只能算是兼容了sbus的信号,这个信号输出并不是乐迪搞的

sbus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E:
学习中,还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中,还不太明白

就是看看波形而已。

网友:
一句听不懂的飘过

网友F(2015-06-27):
不知道LZ有没有用串口看过乐迪和FUTABA的S.BUS具体数据,我观察过,协议好像有点区别,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LZ有没有用串口看过乐迪和FUTABA的S.BUS具体数据,我观察过,协议好像有点区别,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 ...

没有扶她把控啊。。。。不过有些飞控不支持乐迪的sbus的。

网友G:
为啥是尖脉冲?不应该是矩形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是尖脉冲?不应该是矩形波吗

示波器的性能问题,这个是小示波器,能显示咯大概波形就不错了。外场用来测电调,测舵机信号还有接收信号的。。。。

网友:
lz是通信专业毕业的吧

网友H(2015-10-21):
楼主以后富斯的也测测,你这个示波器不错,在x宝上怎么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以后富斯的也测测,你这个示波器不错,在x宝上怎么能搜到

搜 示波器 diy就有了,不过我这个是旧版实验的所以价格跟很便宜。现在买diy的跟成品差不多。不值

网友(2016-07-08):
大神,请问你那个测at9信号的信号分析仪用的是哪种?

楼主:
diy的小示波器,不是大厂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