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 能和JR的卫星链接不

楼主(2015-01-28):
有大大知道 EBAR V2 能和JR的卫星链接不

楼主:
我看说明书 也是不能 那就是说 用了EBAR  JR 的卫星就是没用的喽 那接线就是传统方式接线了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配套有一个转接器,卫星接收插在转接板上,转接板接到SBUS接口。用设置卡把接收机类型设置为JR卫星接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配套有一个转接器,卫星接收插在转接板上,转接板接到SBUS接口。用设置卡把接收机类型设置为JR卫星 ...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出厂时有条专用线,用那条线就行了,线上有个小板,就是为JR卫星用的,FUTABA的是直接插,JR的用那条线,说明书上有,可以找我要中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厂时有条专用线,用那条线就行了,线上有个小板,就是为JR卫星用的,FUTABA的是直接插,JR的用那条线,说 ...

谢谢 说明书2已经有了 我回去仔细再研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厂时有条专用线,用那条线就行了,线上有个小板,就是为JR卫星用的,FUTABA的是直接插,JR的用那条线,说 ...

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了啊

网友:
SP的DSM2、DSMX和JR的DSM2卫星可用,JR XG系列的DMSS卫星和上三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