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行时红色灯爆闪

楼主(2015-01-28):
LED飞行一会儿爆闪红色求助
本来以为是正常的,看到网上模友也有这种情况才意识到不正常。
今天打了大疆客服电话,也说是不正常。
晚上有测试了一下,爆闪的时候电压没有突变,是正常的。
连上phantom软件,三块电池电压基本一致。

现在怀疑是NAZA模式的问题,是不是改了NAZA模式后LED会不一样?

网友A:
當時電壓? 設置電壓保護參數為何?

器数据错误、开启低电压保护但没连接PMU、
序列号错误、指南针工作异常)

网友:
可能是换了naza不一样,我的指南针校准换了naza模式校准爆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時電壓? 設置電壓保護參數為何?

器数据错误、开启低电压保护但没连接PMU、

你的意思是NAZA模式不会绿色飞行变为红色爆闪,正常情况下

网友:
不对吧,要不你录个视频给售后发过去

网友:
一飞上去         就不去看灯了

网友:
机场附近遇到过

网友:
看下遥控器上的那个说明,好像是什么异常,应该是有干扰吧!

网友:
低电压?我的V2只有低压的时候出现过

网友B:
限制飞行的区域就会这样 ,我今晚开飞机一节锁就爆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制飞行的区域就会这样 ,我今晚开飞机一节锁就爆闪

明天问下大疆客服

网友C:
卫星颗数不足5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星颗数不足5颗

不足5颗我就不会上天了,首先排除这个可能性。

网友:
我也遇见过,离机场8公里以内,回家就好了

网友D:
楼主飞机的动力方面有问题。 电机?螺旋桨?电池接触不良,电池有涨气?在高海拔地区?气温非常低?

网友D:
你挂的什么相机,听声音感觉你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挂的什么相机,听声音感觉你超重了

挂了gopro,1330G,没有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机的动力方面有问题。 电机?螺旋桨?电池接触不良,电池有涨气?在高海拔地区?气温非常低?

正常的声音。你可以对比一下泡泡的声音
?firsttime=393.16999999999996

楼主:
最新消息,原来是在飞行限制区内的缘故,看来有一些客服也不是特别专业,忽视了这种可能性。

网友:
飞行限制了,楼主飞行前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啊

网友:
飞行限制区域,离机场不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