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不锈钢扩孔要用普通钻头可以吗?

楼主(2015-01-28):
一个不锈钢零件,原来2mm的孔深度大概2-3cm,想扩到3.4,困为就用一次,某宝上含钴的要10几块,用普通的高速钢钻可以吗?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嘿嘿。

网友:
扩孔没一点问题

网友:
可以钻的动,费劲而已

网友:
刃形磨好,绝无问题!

网友:
钻孔差点,扩孔没问题

网友:
点问题木有。。

网友:
钻下去吧!

网友(2019-03-19):
钻孔用钨钢钻头比较好,普通白钢钻头切削角度要磨好扩孔没问题。

网友:
不锈钢也分好几种的,有的用锋钢钻头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A:
高速钢(锋钢)是可以打不锈钢的,需要磨好钻型(例如:群钻刃磨)。曾经用手电钻打5mm厚不锈钢板(钻头直径5mm),加皂液润滑,连续打十几个孔才钝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钢(锋钢)是可以打不锈钢的,需要磨好钻型(例如:群钻刃磨)。曾经用手电钻打5mm厚不锈钢板(钻头直 ...

牛,我用苏氏钻头,也是钻5MM孔,3MM不锈钢板,钻2个孔就得再磨下,能 否传授下你钻不锈钢的经验,学习下,谢谢  忘说了,这还是用台钻的成绩,手电钻根本不敢想

网友:
13楼:你没仔细看帖,明确讲了用手电钻(13mm卡头)。钻头必须准确磨成“群钻”中的不锈钢专用钻型(也有称:倪志福钻头。其实是当时的公关小组的集体经验,倪是组长。)冷却液选用水质乳化剂。关键是小于10mm的钻头要磨出特定形态,必须准备好适当的砂轮(经验:盘型较适合)。这个钻型在机加工类手册经常见到,看清楚钻型图纸,细心磨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