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控偶尔失灵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D10控,原厂固件及SUV固件都出现过此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G7模拟器(7.5版本)偶尔出来控失灵的问题。

在空中突然无法控制飞机,不是模拟失控的故障,是真实的无法控制。
有时飞得好好的自动重置了飞机,有时一两秒内不停的重置飞机。

通过拨插连接线、软件设置里刷新控制器、重新启动控(此法恢复机率较高)
或是重新退出软件再进有时能好。
换回随机带的单声音音频线也会出现此问题。

再就是失控时有时会出现下面的界面
(左上角有个PLAY的字样,和右上角有个播放的图标)
找遍的菜单没发现有可调出这样图标的功能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到底是遥控器(PPM信号输出)出了问题?
还是软件(破解不彻底)的问题?

凤凰模拟很少,未观察是否会有同样故障。
一会儿也去试试

楼主:
换了凤凰,前10分钟也出现失灵的问题

但之后大概20分钟内,一次也没出现过失灵的情况。

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线路有没有问题,我的抖舵,发现是音频线里面断了一根线,刚刚才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有没有问题,我的抖舵,发现是音频线里面断了一根线,刚刚才修好

我倒真想只是线坏了。

但只可能是上面四样。

我现在最担心是控出问题。
不知自行拆控了还保不保修。
另外还刷掉了原厂固件。

软件,usb加密狗,音频线,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