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 刷4.0.1版的ccpm問題

楼主(2015-01-28):
請教各位大哥,小弟刷了4.0.1版的devo 10,
問題一直困擾著,ccpm的設置,小弟選擇了120的ccpm,有就是ch2=AILE ch3=ELEV ch6=PITCH,但是怎麼調整就是無法動作正確,舵機方向也測試了,
接收是RX601,請教各位有刷機的大哥們,你們的CCPM設置是如何,小雞 trex250& trex450 都是這個問題.....麻煩了

网友:
什么陀螺,K8的话要关掉控的混控

网友:
我也遇到了,估计是由于第三方固件的ccpm计算是按副翼、升降、螺距的通道排列的,而devo接收副翼和升降是相反的,有两种解决方法,一个是调换舵机插头,一个是调整遥控的通道顺序,我是采用第二种方法

楼主:
小弟是使用3GX ,使用XG8沒有這種問題,但是在DEVO 10就會發生,而且是如果切換成無CCPM(1 Servo)所有通道都是一樣的,所以困擾不已.....
雖然我也試過第二種方法,不過在調適時,總會因為升降與副翼通到搞混而發生困擾....
是不是在高級混控中就可以自定義通道...就不會發生此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是使用3GX ,使用XG8沒有這種問題,但是在DEVO 10就會發生,而且是如果切換成無CCPM(1 Servo)所有通道都 ...

调换接收机输出通道或者调整通道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记得d10好像不用选择十字盘的类型吧,选择无!我原来就一直这样选的!原厂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换接收机输出通道或者调整通道顺序就可以了

是的,小弟已經更換rx601的通道順序....已經解決....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d10好像不用选择十字盘的类型吧,选择无!我原来就一直这样选的!原厂固件

小弟是刷了4.0.1的固件,在使用3gx是必須用ccpm的功能...

网友C:
刷了Deviation4.0.1? 用简化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了Deviation4.0.1? 用简化设计?

是不是簡化  小弟不清楚  不過是使用普通模式   因為使用增強模式的混控有點麻煩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簡化  小弟不清楚  不過是使用普通模式   因為使用增強模式的混控有點麻煩耶...

普通模式不好设

网友:
你用3GX跟本不用混控吧

网友C:
你不急的可以吧设置档发给我帮你看看,不过要星期天有电脑才可以回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刷了4.0.1的固件,在使用3gx是必須用ccpm的功能...

没用过3GX
但是K8和MB都不用!

网友:
++

小后一抖,一分到手。手握金币,低头猛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急的可以吧设置档发给我帮你看看,不过要星期天有电脑才可以回你

好的,我下班後整理好私訊給您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