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450电机上的齿轮锁不住?

楼主(2015-01-29):
电直450
电机
上的齿轮锁不住?刚换了个新的大齿盘和电机齿轮没飞几分就又是锁不住了沉头螺丝直接爆出来了,请大侠帮忙说明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机轴上固定螺丝的位置磨一个平面;螺丝上螺丝胶

网友B:
如果电机轴上没有用于米塞的“扁丝”的话,这个轴铁定锁不住,换电机算了

网友C:
一般这种马达轴都有一个凹槽正好和齿轮固定机米位置差不多,上点螺丝胶就行。看你说的沉头螺丝都爆出,是没用螺丝胶吧。如果马达轴上没那个槽可以自己啃一个。

网友D:
上红色的螺丝胶

网友E:
电机轴用锉刀磨个平面。

网友F:
按上面老金说的办!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现在装好了起飞时飞机抖动的很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