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A10-3H GOPRO 4 BLACK

楼主(2015-01-29):
X-CAM A10-3H GOPRO 4 BLACK

网友A:
你想展现他的抖,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展现他的抖,是吗?

我们自己也用狗4拍过,不抖。

网友:
你连接调参软件看看3个轴的驱动电压是多少,报个数

网友(2015-09-02):
效果不错 这杨的抖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悬停稳定性相当不错,运动镜头略逊,似乎是减震环节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桨

1355碳桨,电机390kv/6s,现在机子相当满意。

网友D:
这云台太难调,我是夹了一块海绵进去才把果冻搞定

网友E(2015-10-06):
引用 网友B:
我们自己也用狗4拍过,不抖。

想请问一下这个如果换黑狗4之后是不是还要自己再调整参数呀。官网上有没有调好的可以直接用狗4的参数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云台太难调,我是夹了一块海绵进去才把果冻搞定

从哪里加海绵呀

网友F:
我原来也果冻,听群里的人说用挂载杆硬链接今天试了下果然木有果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原来也果冻,听群里的人说用挂载杆硬链接今天试了下果然木有果冻了

是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请问一下这个如果换黑狗4之后是不是还要自己再调整参数呀。官网上有没有调好的可以直接用狗4的参数下载 ...

不用改参数的,只要把云台的重心调节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