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gps能改m8n gps麽?

楼主(2015-01-29):
如题。现在的gps定位精度太差,有办法接M8N GPS麽?零度X4P飞控带的那个gps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怎么能沉了呢

网友A:
好像可以。波特改1152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波特改115200吧

怎么改?

网友B(2015-04-20):
开玩笑!里面除了GPS模块外还有罗盘也在上面!又不是**的!除非你手动断掉原GPS模块.自己飞线接进去哦~

网友C:
我的s4v2发给军师研究了,可以接m8n不过也要特制apm那种不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s4v2发给军师研究了,可以接m8n不过也要特制apm那种不能直接用

要怎么研究?

网友C:
看看协议啥的 零度不想大酱是透传的。据说搞定了,试飞测试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里面除了GPS模块外还有罗盘也在上面!又不是**的!除非你手动断掉原GPS模块.自己飞线接进去哦~

直接用风枪把原来的gps模块吹下来 再焊上m8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协议啥的 零度不想大酱是透传的。据说搞定了,试飞测试中

我也想这样搞过。。。就是不知道那介是tx和rx,3.3v,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风枪把原来的gps模块吹下来 再焊上m8n

看情况吧~如果针脚定义,协义都OK~那是可以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吧~如果针脚定义,协义都OK~那是可以这么干....

不要那么干,如果那么干 你会后悔的     作为第一个成功人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直接换模块是不能用的 ,当然我没试  你可以试下   也许可以!

网友E:
为什么我回复没了呢?

网友(2015-06-19):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回复没了呢?

M8N可以改零度X6P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