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关于天行者1680

楼主(2015-01-29):
郎宇X2814-6 1250KV电机9060E奖 银燕9克模拟舵机好盈60A电调,5200MAH 3S 25C电池整机重1200克左右,重心再3分之一处
平抛70%油门,不打升降,鸡鸡栽头.这是什么情况?纯新手!

网友A:
1、按厂家要求找准重心 2、检查舵面回中是否水平 3、起飞是还是要打一点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厂家要求找准重心 2、检查舵面回中是否水平 3、起飞是还是要打一点升降

刚才试了还是不行,手抛劲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厂家要求找准重心 2、检查舵面回中是否水平 3、起飞是还是要打一点升降

重心也对,舵面也是水平,升降打多少为准

网友A:
全油门 手抛时机头角度向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油门 手抛时机头角度向上试试

爬升20米后,俯冲坠地炸鸡

网友:
哥们你操作不行吧,既然上天了就该根据飞机姿态调整舵量啊,不会是失速吧?

网友A:
你最好能把飞行过程拍视频上传,大神们一看就知道你毛病出在哪里了

网友:
中心点一般在机翼的中间,用两个手的手指顶一下就知道,大概能做到平衡一般重心都对了,其他就看看你的水平尾翼的情况了

网友:
如果是纯新手,最好有人帮你抛飞,这样可以稍微助跑,增加起飞速度,你只操作舵面,不容易手手忙脚乱。

网友:
1、尾翼升降舵是否水平?是否在正中心? 2、能调整电池的位置吗?往后调调吧 可能重心太靠前了

网友:
我在玩1680,配置和你差不多,不过我是40A电调,这要的得心在机翼舵机线的位置,一般你舵面调整 无误,是没问题,至于你说一抛出去就栽头,这是很整常的,刚抛出支速度不够,升力未达到,任何飞机都这样,所以要加大油门,飞上去后在平飞的装态下,不操作,飞依然能保持平飞就不OK

网友:
因为这是背推机,推力线在重心上,产生低头力矩,油门越大低头力矩越大,平尾微调一点拉杆,起飞后不要急推油门,尽量平飞,等飞机有一定速度后就很好飞了,并看情况减少油门

网友:
重心点在机翼中心前一点

网友:
拉力线装的不对“?

网友B:
加油 低头 是正常的。电机位置高,会产生一个低头的力矩。正常。  飞机重心在机翼最高点附件,略靠后1厘米左右,最佳点 要通过试飞调整。  稳妥起见,先无动力滑翔,如正常。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起飞时 要满油门。 否则速度还没上去,就落地了。起飞后稍拉杆,杆量千万不要太大,否则,低速下容易失速。 另外,起飞过程中一定保持直线飞行,不要转弯。
        如果是新手,建议先飞模拟器

网友:
重心和动力及失速

网友C:
上天20米才栽,就得从操作手法上找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油 低头 是正常的。电机位置高,会产生一个低头的力矩。正常。  飞机重心在机翼最高点附件,略靠后1厘米 ...

对,天行者翼龙这种高位后推的飞机,加油门就会有很大的低头力矩。
LZ的飞机动力应该算是相当强悍了,我建议手抛起飞只开50%油门试试看,应该能减轻栽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天20米才栽,就得从操作手法上找问题

我就没动,大角度手抛,油门全推的,然后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 低头 是正常的。电机位置高,会产生一个低头的力矩。正常。  飞机重心在机翼最高点附件,略靠后1厘米 ...

谢谢前辈,我在罚我飞模拟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天行者翼龙这种高位后推的飞机,加油门就会有很大的低头力矩。
LZ的飞机动力应该算是相当强悍了,我 ...

下午我试试 30%油门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能把飞行过程拍视频上传,大神们一看就知道你毛病出在哪里了

前辈没拍啊

网友:
技术不行,不是固定的打多少舵的,得视情况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我在罚我飞模拟器去

学飞行,模拟器是捷径

楼主:
没有直接全力手抛的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这就怪不得了

网友:
重心没调好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手抛初速太慢了油门打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手抛初速太慢了油门打高了

爽飞

楼主:
连了几个起落而已

网友:
有没有感觉副翼舵效很差?

网友E(2015-03-14):
引用 楼主:
我就没动,大角度手抛,油门全推的,然后就...

大角度手抛一定是错的,你只要水平向前,用吃奶的劲扔扔,不开油门,飞机应该是非常优美的安全着陆才对,找到感觉后,在这么扔,开油门同时拉升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角度手抛一定是错的,你只要水平向前,用吃奶的劲扔扔,不开油门,飞机应该是非常优美的安全着陆才对, ...

最正确的操作应该与地球15度角左右,20%油门,用力扔出去,如果飞机调的好,应该是能直线滑翔出去的
千万不要大油门大角度向上扔,失速加自旋神仙都救不了
楼主看下我早两天发的炸机贴就知道有多惨
不过我是因为动力不足造成的

网友(2015-08-28):
我也是这机

网友F(2016-03-08):
兄弟 看看桨有没有装反

网友G:
大神们,求助天行者1680最佳配置是?可以飞行多久?

网友H:
舵量大了

网友I:
全油门试试

网友J(2016-08-24):
新手最好滑跑不要手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