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的飞行控制

楼主(2015-01-29):
由于SU27没有垂尾舵,全靠副翼转向,不过这样操控好别扭好不习惯呀,左右都在右手杆上。有什么方法可以改操纵通道呢?

网友A:
正常的飞机转向本身就是靠副翼+升降的,实在纠结就换日本手吧

网友B:
你这是明显的支持M1飞固定翼好的例子

网友C:
也可以开垂尾呀,双垂尾做连动,这样就有方向舵了,不过说实话,我还是更习惯用副翼+升降控制转向,方向舵只是修正航向用。

网友D:
用方向舵转弯比副翼+升降更复杂,玩3D才用得上

网友E:
习惯了什么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