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10控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d10控这些时玩
模拟器
g7,偶尔出现失控的情况。
不是软件故意造成的那种失控。
担心怕是控的问题在上真机时出问题。
不知大家是否出过类似的问题没?
怎么解决的。
如果自己拆控了还保修不?
另刷了suv的固件。
保修是找卖家还是直接联系厂家?

网友A:
失控,可能是你的线连接不好吧。

网友B:
我的华科尔控也是,模拟的时候飞机升降偏了(各种微调,中立复位都没用)。。。。。后面上CP飞了一下,确实是升降的电位器出了问题,换了电位器。。。。。解决

楼主:
我是整个控失灵,不是某个通道失灵。这几天用了一次,又没出现故障。搞不清到底是控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C:
我飞的时候没有失控呢,有可能是你的电子狗的问题吧。我的有时候他不查控他自己也飞。不过就是炸鸡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