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27操纵问题

楼主(2015-01-29):
由于SU27没有垂尾舵,全靠副翼转向,不过这样操控好别扭好不习惯呀,左右转都在右手杆上,而且左转是上下推杆,完全和正常操作不一样。有什么方法可以改操纵通道呢?

网友A:
舵机单独接一个通道,遥控器设置混控就可以了,不过要看你遥控器支不支持

网友A:
参考飞翼设置混控就行了

网友B:
“左转是上下推杆”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C:
这个有飞翼混空,不是这样的

网友D:
接2个通道你当然累了

网友E:
是有点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接2个通道你当然累了
2 通道够了啊
设置 为 飞翼(三角翼,混控,看具体遥控器了)
跟普通翼型的操作 是一样的。

网友G:
必须混控,转弯时,打一点点升舵。

网友H:
你估计接错了,升降和副翼混控或用三角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