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效浆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如果一架飞机配置是8060普通浆,如果直接换成高效浆性能会怎样?我不清楚采用高效浆的条件和原理,麻烦了解的前辈给予解答指导。

网友A:
高效浆就是增加了螺距而已。同时电机的转速也会降低
同样的电机 高校浆要用比普通浆小一号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效浆就是增加了螺距而已。同时电机的转速也会降低
同样的电机 高校浆要用比普通浆小一号最好。

螺距和桨效关系不大吧?
同样8060的话螺距就是60,高效桨的效率体现在桨更硬,桨形设计更适合电机直驱的高速旋转场合

网友:
把桨和浆各是什么弄清楚了再来讨论。

楼主:
感觉就是推力更大吗?

网友:
什么是高效真的不知道,如果说高效,听说过,感觉不准确,制作精准的桨,与动力配合的适当,则动力系统的效率高。单纯讨论桨的效率,则桨的翼型、桨叶投影形状、桨叶面积都可以讨论,桨叶数量据说是单叶桨效率最高。
对初学者,空模使用电动机动力。一般商业桨都可用,关键在于桨的直径、螺距与无刷电机的功率、kv值以及电调配合好,就可以了。这些知识在网上都可查到。

网友:
使用螺旋桨都求高效,但正如七楼所说,厂家在相关各方面做得好一些桨的效率就高一些,出品的桨就名副其实是高效桨,否则也只是有名无实。要充分发挥桨的潜力也正如七楼所说,桨的各种参数要与动力系统和整架飞机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