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玩miniX需要几通道遥控器?

楼主(2015-01-29):
目前手头只有个8通道的遥控器和6通道的接收机,遥控器没有旋钮,只有二三段开关,请问能玩miniX吗?好像需要一个旋钮通道的?

网友A:
如果不调感度6通够了,调感度就只能连电脑调了,其他只需一个2段一个3段开关,需要有失控保护

网友:
听说不用也可以,7通道足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调感度6通够了,调感度就只能连电脑调了,其他只需一个2段一个3段开关,需要有失控保护

不知遥控上调的感度是指哪方面的感度?手感?还是飞机的稳定度?

网友A:
当然是飞机的感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飞机的感度啦

不接感度控制通道,会不会影响其稳定性呢?

网友:
可以不用旋钮的

楼主:
请教具体做法?

网友(2015-03-13):
我想问的是楼主你的零度V2飞控卖了没?

网友:
我想问的是楼主你的零度V2飞控卖了没,没卖卖给我。QQ540054998

网友:
Mini x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