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炸鸡后电机修理

楼主(2015-01-29):
之前飞P2008撞树,炸鸡把电机轴和底座炸变形了,扔了太可惜但不修理理一下是没法使用了,于是自己买了配件在家修理电机

这是被炸坏的飞机和电机
下面是准备的材料轴承要至少准备三个,轴最好买两个,万一有一个不合适呢
首先取下后面的弹簧扣,使用的是拉杆塞住那个两个小洞向外撬下来的

带上子 dan头吧外面的转子拉出来,还是不好拉,就把底座也加上在往外拉

拉出来的转子卸去那两个黑色的螺丝
把轴用锤子小心的垂直敲出来

取出里的两个轴承

装入新的轴承
装入新的轴

敲进去,位置不合适要反复的桥就去在敲出来
后面的轴承本来打算跟换,可惜不好取讲究这用了,不过已经明显的摩擦发热了,希望不会烧电机。用小钳子装上卡簧就结束了

对了最后完成后不要忘记测试10分钟哦

网友A:
是不是有专用工具拆电机轴的,这样拆可能会损失磁性

网友:
刚好电机要换周,学习了

网友B:
技术宅····不过不如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宅····不过不如买新的了···

其实也没啥难度,买新的有点可惜,贵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专用工具拆电机轴的,这样拆可能会损失磁性

你多想了,永久磁铁没那么脆弱,真要说到损坏磁性高温对永磁体的伤害才是最大的

网友C:
轴承一定要换吗?我换过n条轴都还没有换过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一定要换吗?我换过n条轴都还没有换过轴承

最好是换了

网友D:
你的电机轴在高速转动时候跳动不?

楼主(2015-02-28):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机轴在高速转动时候跳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