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装机为什么电机不转?

楼主(2015-01-29):
今天早上把机机装好了,飞控是NAZA LITE,接收机是TFR8SB,电调是乐天20A,电机是TM AIR GEAR 350套装,全都装好以后退油门电机都不转,但是我单独把电机接到接收机上设置油门行程都正常,请问这是哪的问题?

我按照说明书把接收机和飞控用SBUS接上的,是这个问题么?可是我后来又改用PPM连接也没反应啊?

新手玩机不易,求大神解答。

网友:
玩APM的略过,等待楼下回答

网友:
解锁了吗

网友:
需要解锁才行吧

楼主:
怎么解锁。。。有详细点的说明么

网友:
要先在电脑里选择安装模式

网友:
建议仔细阅读一遍飞空说明书

网友A:
这情况真得先好好学习一下说明书,估计楼主连调参软件都没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真得先好好学习一下说明书,估计楼主连调参软件都没下载呢。

哈哈,下载了,还是仔细没看说明书,就看到硬件安装那块了,后面的设置都没看,刚才看了官网的视频清晰多了,一会儿试下。

网友:
解锁即可,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
楼主好可怕,建议认真对待,仔细看说明书以及论坛上面的二段话。阿弥陀佛。。。。

网友:
先看说明书啊。两个杆掰着试啊

网友:
别着急飞 先看看说明书 设置好飞控  基础的操作学会在飞不急  要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最后肯定炸鸡收尾!连最基本都不懂~~~~

网友B:
naza驱动装不成功  怎么办啊

网友:
楼主这是咋回事,入魔前至少也潜水一个月吧,naza这种基本的柏杆解锁都不会,你把航模当儿戏啊,强烈建议楼主飞前都看新手视频,要不是有多几个naza炸鸡抱怨贴的

网友:
着来是炸机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