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进军多轴,求配置

楼主(2015-01-29):
直升机飞多了, 想玩航拍 。 但是不想改手里的E720。
对多轴完全不懂。
大概什么机身好(准备上6轴)
650配什么电机(KV,电压)
什么电调可以给多轴用?
然后是飞控,GPS。那家比较靠谱。(感觉DJI很不靠谱)
想用这台机器带550D上天。不知可行不

网友:
羡慕嫉妒恨,电直,

网友:
上将可以试试APM,你要玩4轴还是6轴啊

网友:
550D单反相机上天,六轴太小了吧?

网友:
650带550D估计有点吃力

网友:
6轴挂550d是可以的,但就要看多大的机架了,如果是飞越的650机架就真的有点吃力了

网友A:
dji在大家心中是这么个形象呀

网友:
飞客的机架不错哈 比飞越的做工要漂亮 650的话呢 也是可以挂单反的 条件好的话上XA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在大家心中是这么个形象呀

每况愈下

网友B:
新手上 山寨F450 和CC3D我觉得不错 随便炸 不心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上 山寨F450 和CC3D我觉得不错 随便炸 不心疼

有电直经验的话果断先上CC3D,这飞控会让你上手很熟悉!别上其他飞控了,会糟蹋你那么好的电直手势的!
我也是电直转多轴,刚开始用兔子等飞控,虽然到现在玩的还行,但是多年的电直手势泡汤了,直到现在上了CC3D才逐渐找回当年电直的操控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直经验的话果断先上CC3D,这飞控会让你上手很熟悉!别上其他飞控了,会糟蹋你那么好的电直手势的!
...

那个厂子的,我愣没搜到啊。。。。
现在还在挑架子,想又便宜又好, 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