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可以配华科尔的接收器吗??

楼主(2015-01-29):
一直在用华科尔的D10,想升级futaba 的14sg控,但四架机子的接收都是华科的,要换很麻烦,所以想请教一下14sg能不能对应华科尔的接收器!!!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肯定不行的,还是老老实实换futaba的接收吧,可以用付思凯的兼容接收,便宜好用

网友:
明显不行

网友:
我有futaba接收617原价400多现在半价出。

网友:
换Granupner MZ-24吧!接收器便宜

网友A:
买个华科尔魔方,用ppm输出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华科尔魔方,用ppm输出应该就可以了吧

虽然可以,但能有多远?

网友B:
另外可以加一个外接dsm2格式的高频头,用dsm2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可以加一个外接dsm2格式的高频头,用dsm2接收机。

所花价格还不如换接机吧

网友C:
frsky的回传功能14sg能用吗。我也准备入个frsky飞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sky的回传功能14sg能用吗。我也准备入个frsky飞固定翼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可以,但能有多远?

还没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