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这样减重也不错

楼主(2015-01-29):
我把miniosd外壳 拆了 把狗四电池取出来 直接用精灵电池直接供电,测试了一下也不错.请教各位这样玩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有点风险 在狗还没关电源情况下 关掉飞机的电源 后果不堪设想 本人认为没必要这么做

网友B:
我也想过这办法,不过还没试。DJI的miniOSD外壳不知道有没有屏蔽层,拆掉后建议远离GPS天线安装。
狗电池取下是好办法,能减重50克左右。如果硬挂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如果上云台,可能会破坏云台原平衡,建议在地面全方位测试后再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风险 在狗还没关电源情况下 关掉飞机的电源 后果不堪设想 本人认为没必要这么做

楼上说的有道理,这样容易丢失数据。如果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是可以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过这办法,不过还没试。DJI的miniOSD外壳不知道有没有屏蔽层,拆掉后建议远离GPS天线安装。
狗电池 ...

osd没有任何屏蔽层,我把osd装进精灵里面了,然后用绝缘胶固定。应该问题不大。黑狗四上H3-3D云台本来就有些重,这样减重也许会起到好的结果。下午测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没有任何屏蔽层,我把osd装进精灵里面了,然后用绝缘胶固定。应该问题不大。黑狗四上H3-3D云台本来就 ...

狗4和3D云台一定要测试一下极限位置的反应。祝爽飞!

网友:
一直都是这么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電池拆了雲台不會有問題嗎?
配重已經不同

网友:
我也拆了狗的电池,正常使用中

网友:
狗的电池没多重,有必要吗?

网友:
建议还是别了..云台重心问题.用久了云台马达很累的..累死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
拆了电池,电机的负荷大了

网友:
不拆电池电机负荷才大呢,抗风能力也差

网友:
狗电池可以自己改一块200或500MA的小电池,空位用泡沫添下。

网友C:
我的狗四银就没放电池,但电池盒里得放一点橡皮泥配重,否则云台电机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狗四银就没放电池,但电池盒里得放一点橡皮泥配重,否则云台电机容易坏。

怎么看云台配重是不是有问题啊?同是银狗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云台配重是不是有问题啊?同是银狗4

我的做法是配到没上电时相机也基本可以保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