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装机贴了,360四轴挂两轴云台,重死了……

楼主(2015-01-29):
配置:360碳架 + naza lite + 两轴山狗台 + 狮子5200 3s
全重1340g,有点太重了,操作手感不够好,悬停才16分钟,落地回压到3.7……

用的乐天20A+t motor350套装,果断扒皮去掉香蕉头自己焊
(话说乐天电调上的这种香蕉母头哪里有卖哇,方便往PCB上焊的这种)
很努力地让中心板走线整洁些……左侧焊锡貌似用太多了……

机架没有挂载板不方便用大电池,也没法挂云台,就自己画了个

使用效果

用了单独的电池供云台图传,图传还没装……

opentx的电压回传真心好用啊,想要osd只是想看个电压,现在看来不需要买osd了

网友A:
猛禽的这个360还是比较漂亮的,自己组装小轴距的四轴这个机架是首选,不过重量还是下不去,不如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猛禽的这个360还是比较漂亮的,自己组装小轴距的四轴这个机架是首选,不过重量还是下不去,不如精灵

我也没想通,为啥全碳的机架,那么贵,还不如精灵轻

网友:
你的电池多重

网友:
好强大的样子

网友:
猛禽360确实挺漂亮的

网友:
话说精灵的那个机壳也不轻呀!真想买个精灵全拆了各个都称一下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电池,这当然重辣

我也是360机架,最近想上云台了,新手没装过云台,楼主给我个云台连接的特写给我参考下吧

网友C:
可以买几个XT60母头,先用电烙铁对铜加热,然后用钳子把里面铜插头旋出来··········直径和香蕉头母头一样··

网友:
某宝搜 半切带缺口模型插头 或 十字插头带半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电池,这当然重辣

我也是360机架,最近想上云台了,新手没装过云台,楼主给我个云台连接的 ...

就是淘宝上最便宜的那种300块云台,随便搜就有,都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几个XT60母头,先用电烙铁对铜加热,然后用钳子把里面铜插头旋出来··········直径和香蕉头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360g

你换个。精林电池试试。316g
200左右。

网友:
精灵的外壳其实很轻的  dji的初衷就是用塑壳代替高成本的碳机架

网友E:
单独供电的是花牌 3s 500mah?

多重呢?  也想买一个…

网友:
另外,要减重的话,不考慮用小四轴在用的12a电调?一个不用十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独供电的是花牌 3s 500mah?

多重呢?  也想买一个…

是的,整整50g,打算换个2s的

网友(2015-03-15):
楼主你好,可否将您画的挂载板图纸给我一份?
414862098@qq.com

网友:
这配置16分钟 不短了

网友:
机架确实小了

网友:
急性子的我没等到楼主回帖,找到了楼主的联系方式
楼主慷慨地把图纸给了我
再次谢谢楼主

网友:
16分不错了 我精灵1全重1200多 也才15分3.6下来

网友:
脚架不错,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顶一个 等待最终效果

网友:
据说能上10A电调。能减重五十克吧?无刷云台上华的能少五十克。我也是这个机架。重量上去后机子操控就很差

网友:
云台上的电池拆了试试,直接走动力电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