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遥控器电池改装

楼主(2015-01-29):
请教:
我现在的精灵一遥控器电池是四节5号电池也就是6V。经常需要更换电池比较麻烦。
想改成锂电池供电,如果不加BEC的情况下,应该上1S还是2S呢?请各位大湿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用2s,再用bec输出5v就行了。或者去淘宝上买一个能输出6v的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s,再用bec输出5v就行了。或者去淘宝上买一个能输出6v的bec

谢谢回复,可是我不想加BEC,直接上1s或2S行么,说明书上没看到工作电压。

网友B:
工作电压上限不知道,4.8V会报警。
自动关控不知道。
建议用磷酸锂电芯标准3.2V,最高3.65.充满自动回压3.4 3.3用2S符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压上限不知道,4.8V会报警。
自动关控不知道。
建议用磷酸锂电芯标准3.2V,最高3.65.充满自动回压3. ...

谢谢,看来1S肯定不能用了,实在不行就外挂3S加个BEC了,这样还可以给显示器供电。
再次感谢

网友C:
用2S 再穿连2~3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
经常需要更换电池比较麻烦?

用爱老婆2500mA/H 你飞一周也不会没电,另外还可以在野外更换电池。充电的话要等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S 再穿连2~3个二极管即可

对啊!把这个给忘了,准备试一下。

网友D:
2s不用bec,电压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不用bec,电压在范围内

真的吗?精灵的说明书里只看到电压6V,2S是7.4V~8.4V,楼上有兄弟说低于4V才会报警,如果使用2S,理论上电池耗尽也不会报警。

网友E:
感觉这个改动真没有多大必要,外出放飞常备4节5号电池不难,为此改动电路,增加了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网购的电子元件的可靠性很难保证,为此真出了问题,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改动真没有多大必要,外出放飞常备4节5号电池不难,为此改动电路,增加了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网购 ...

我大脑一热加了功放,反正也得加电池,就想着直接把控电也改了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精灵的说明书里只看到电压6V,2S是7.4V~8.4V,楼上有兄弟说低于4V才会报警,如果使用2S,理论上 ...

单独接电显。同理,你用BEC,2S没电了也不会报警啊。

网友:
三洋爱乐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大脑一热加了功放,反正也得加电池,就想着直接把控电也改了算了

不加功放1000米无忧,你一代精灵飞那么远干什么?

网友:
没测过极限  精灵1遥控可以一公里?

网友G:
楼主我就是用的2S电池 没事的!而且很耐用 我用的是2S4500ma(带控制电路的)需要的话我给你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就是用的2S电池 没事的!而且很耐用 我用的是2S4500ma(带控制电路的)需要的话我给你个链接

来个链接看看  可以改装内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就是用的2S电池 没事的!而且很耐用 我用的是2S4500ma(带控制电路的)需要的话我给你个链接

谢谢,求连接。昨天V+炸鸡,精灵1得加快进度了,要不没飞机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加功放1000米无忧,你一代精灵飞那么远干什么?

脑子一热,就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