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h3-3d云台换上狗4后无视频输出,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1-29):
之前狗3是正常的,换了狗4后无视频输出,osd信息有,后来听说用狗4原装屏激活一下就可以输出视频了,借来原装屏后不成功,还是没有输出,求大神们指点,是不是必须换排线,原来的云台是最早的一批3d背插式云台

网友A:
黑狗四不支持H3-3D背插

网友:
要用H4-3D云台

网友:
晕 我就用的H3-3D 不过我的是新版侧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狗四不支持H3-3D背插

但是貌似有朋友改背插成功了

网友:
侧插没问题

网友:
我的银狗4,配新版的H3-3D侧插木有问题

楼主:
改了背插排线终于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背插排线终于搞定

怎么改的?

楼主:
某宝上掏的背插改装线,把原来的背插板拆掉,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掏的背插改装线,把原来的背插板拆掉,换上就可以了

嗯特我也知道这个方法

网友(2015-03-29):
引用 楼主:
改了背插排线终于搞定

请问改了背插后,从哪里输出视信号到图传?是不是视频信号经背插直接叠加到OSD那里,然后OSD把叠加后的信号输出到图传,是这样吗?

网友:
H3-3D不是只能配狗4吗?

网友(2015-10-29):
引用 楼主:
改了背插排线终于搞定

兄弟,咋改?不吝赐教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整都不行,最后买了H4 3D。现在用精灵3了,你要的话我便宜出给你

网友(2016-04-12):
你好,我的h3-2d也遇到狗四无视频输出的问题,请问你的改了背插就能完美适配狗四了吗?
如果是,能给个链接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