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在编程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5-01-29):
用arduino打开mwc最新固件2.3,按照网上的说明是打开ino文件,但是打不开,好像只能打开dpe文件,打开出现了这样的图像,怎么办?

网友A:
怎么错误提示你用的是processing呢,楼主你是不是用错了软件了,processing是上位机用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错误提示你用的是processing呢,楼主你是不是用错了软件了,processing是上位机用的阿

这个我不知道,我用的软件是这个
打开后是这样子

网友B:
你的arduino版本太低了..升到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rduino版本太低了..升到最新的

哈哈,下载了个新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错误提示你用的是processing呢,楼主你是不是用错了软件了,processing是上位机用的阿

下载新版后就好了,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