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d7e的一个重大问题!!!

楼主(2015-01-29):
大神们求救,前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控的距离莫名其妙的发现开到最大功率只有7,8米了。控是已经短接过的,并且原来都一切正常.控用的是2s电池供电,接受机用5vbec供电。华科尔601和山寨6100接收机都测试过了,距离只有7,8m最大。并且当把功率调成最小的100uw时,控的距离为0!(
把接收机和控的天线搭到一起都是失控状态.................)请问这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我问了一下改控的淘宝店家,他说是华科尔的高频头的线路设计有问题,要让我发回去让他修

网友:
还能修的话赶紧发过去修啊!
可能是天线接触不良或者相关模块影响到天线功率了。

网友A:
极有可能只是天线松了或接触不良,就7-8米的距离就证明信号发的出来,只是距离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只是天线松了或接触不良,就7-8米的距离就证明信号发的出来,只是距离不远,

我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并且通过功率最小距离为0也可以表现出来 ,我想做个实验就是把原来的整个天线去掉,然后只焊上和接收机天线那么长的一根导线做天线,然后再测试一下距离,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并且通过功率最小距离为0也可以表现出来 ,我想做个实验就是把原来的整个天线去 ...

行肯定是行的,但效果不会好,发射一般是半波天线,接收一般是4分之1波长,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确定用半波还是1/4波,效果有些不同而已,你可以去查查怎么根据频率计算天线长度,不过自己弄的天线肯定没买的天线好,建议还是用商品天线,通过馈线引到控外面发射,如果不用馈线引出,那节线也成天线了,一半在控里被各种元件阻挡,效果肯定坑爹

网友B:
这个东西吧 要是说什么安全啊什么的  又上纲上线了  就说自己的体验  设备不稳定 也是个十分不爽的事
我是DEVO10 比较早期的使用者 当时拿出去 一度被人认为是山寨控 被各种鄙视  但控嘛 谁用谁知道  我用着 不失控  好调整  自己感觉良好
至于DEVO7E 我后来为了飞MCPX 也买了一个  刷了固件  但是没有改功率 因为就飞飞微直  有一次 接收机不够用 就用了个山寨DSM2接在F3P上用7E飞  扔出去没5米 就失控  让我十分不爽  后来再没用7E飞远过…
我觉得吧 如果楼主是穿越 玩固定翼什么的  还是弄个靠谱控  毕竟 飞机飞出去  设备不稳定的话  可能会出很多麻烦

网友:
碰在一起也没有信号,估计是激励烧了吧

网友C:
高频头内 3.3V ldo 故障
因为高频头是从电池直接取电的,设计用的是4s的镍氢电池,不超过6V
现在用8.4V的2s锂电,再增加发射功率,这个ldo就扛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内 3.3V ldo 故障
因为高频头是从电池直接取电的,设计用的是4s的镍氢电池,不超过6V
现在用8.4V的 ...

那就是说d7e还是不太适合用2s控电吗?还有高频头是要换一个吗?还是自己直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吧 要是说什么安全啊什么的  又上纲上线了  就说自己的体验  设备不稳定 也是个十分不爽的事
我是 ...

我也觉得不管什么东西,功能无论有多强大,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天到晚那么多故障,用的人就应该想一下,这货是买来修着玩的,还是用来用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d7e还是不太适合用2s控电吗?还有高频头是要换一个吗?还是自己直接可以解决?

换个高频头里的芯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高频头里的芯片就行

那换了之后可以永久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同意九楼摩友的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高频头里的芯片就行

你好,我刷机接入2S电池也出现了楼主的情况,请问那个芯片是哪个呢,淘宝是否能够买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刷机接入2S电池也出现了楼主的情况,请问那个芯片是哪个呢,淘宝是否能够买得到

五个腿的 小黑方块 应该用76333之类可以替代

网友:
我把模块改坏了,索性换成7105模块,配富斯接收机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刷机接入2S电池也出现了楼主的情况,请问那个芯片是哪个呢,淘宝是否能够买得到

你好  请问你的也是刷机 然后短接电阻  使用2S电池  造成距离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d7e还是不太适合用2s控电吗?还有高频头是要换一个吗?还是自己直接可以解决?

具体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多半就是我说的那个LDO2坏了,量一量其输出电压,看是不是3.3V,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电路改动还是比较大,看你自己的动手能力了,
要简单解决就把这个LDO短路,然后在外面的二极管处加一个功率大一些的L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个腿的 小黑方块 应该用76333之类可以替代

直接用这种小封装的LDO替换,功率太小,以后还是会有烧毁的风险,破解功率后,高频头的电流比原厂大,2s电池的电压也高,在LDO上的消散功耗就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490&extra=page% ...

是啊,我刷机前就接了2S点,结果就楼主了的问题了,电子不太懂,返厂应该能修好吧,就怕工厂检测不出毛病,因为除了距离不稳定意外  其他看不错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个腿的 小黑方块 应该用76333之类可以替代

淘宝很多型号的76333,都可以吗?只要照着原样焊接就行吗?

网友F:
你的d7e控弄了吗 我的也一样 只有7米的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d7e控弄了吗 我的也一样 只有7米的距离了

巧了,你的控是自己改的还是让别的人改的?我是直接在青少年的那个tb买的直接改好的。那个卖家让我年后发过去修,维修费要70元。不过目前我也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是高频头里面一个给发射模块供电3.3v的芯片因为过载烧掉了,输出的电压不足,所以距离非常短。现在应该是只要把那个几毛钱的芯片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巧了,你的控是自己改的还是让别的人改的?我是直接在青少年的那个tb买的直接改好的。那个卖家让我年后发 ...

我的测过了 电压只有 2。2伏了 只是感觉那个太小了 怕自己焊不好哦 就算焊好 电压这么高 还是得烧啊 看来要考虑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测过了 电压只有 2。2伏了 只是感觉那个太小了 怕自己焊不好哦 就算焊好 电压这么高 还是得烧啊 看来 ...

那你打算怎么修呢?现在的解决方法貌似就有两种。1、直接用原来的那种芯片替换掉,然后用镍氢电池或1s电池,这样可能就不容易烧了。2、用楼上那位大侠提供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打算怎么修呢?现在的解决方法貌似就有两种。1、直接用原来的那种芯片替换掉,然后用镍氢电池或1s电 ...

我打算换控 那个做模拟器得了  再折腾来 折腾去 没意思

网友G(2015-04-0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的D7E控 刷给力固件 加装A7105 高频头 三段开工 山寨DSM2接收机 遥控距离六七米 2S锂电池供电给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的D7E控 刷给力固件 加装A7105 高频头 三段开工 山寨DSM2接收机 遥控距离六七米  ...

没有啊,我一直放着没修呢,你的控和我的改的一模一样啊,你的症状是用了多长时间后出现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一直放着没修呢,你的控和我的改的一模一样啊,你的症状是用了多长时间后出现的呢

之前改好用着一切正常 后放置一段时间后就出现问题 准备返厂维修看看,修好之后飞飞KT板固定翼算了

网友:
其实不用怎么大改也能用2S电池,在电池接按端串两个二极管降压就行.我FS9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只要电压控制到理想电压6V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一直放着没修呢,你的控和我的改的一模一样啊,你的症状是用了多长时间后出现的呢

TMD今天给华科尔售后维修打电话 给他说了 控的问题 他就简单的叫我刷回原来的软件 说什么第三方软件不成熟 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改好用着一切正常 后放置一段时间后就出现问题 准备返厂维修看看,修好之后飞飞KT板固定翼算了

好像和我差不多。。。。。。
我觉得前几楼的那位大神改供电的方案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只不过是高频头供电不足了,如果换原来的那种lod是话可能以后还会烧.我觉得只要换个大功率的应该就没问题了吧。为啥不试试呢?倒腾坏了再返厂一修也不错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和我差不多。。。。。。
我觉得前几楼的那位大神改供电的方案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只不过是 ...

关键是没相关的能力只好返厂了 或者说谁有这个能力 我愿意付费 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没相关的能力只好返厂了 或者说谁有这个能力 我愿意付费 维修

我想先试一下,好像也没那么难,返厂修好后过一段时间还会坏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先试一下,好像也没那么难,返厂修好后过一段时间还会坏的啊

已经买了富斯接收机 回来拉距离看看 如果距离可以的话 以后就用富斯接收机了  D7E刷给力固件 A7105高频头

楼主(2015-08-15):
引用 网友G:
已经买了富斯接收机 回来拉距离看看 如果距离可以的话 以后就用富斯接收机了  D7E刷给力固件 A7105高频头 ...

又隔了好长时间一直没管了,你用富斯的接收机效果怎么样?我看A7105的距离厂家说只有500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隔了好长时间一直没管了,你用富斯的接收机效果怎么样?我看A7105的距离厂家说只有500m左右

不想再折腾 这个控了 已经出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又隔了好长时间一直没管了,你用富斯的接收机效果怎么样?我看A7105的距离厂家说只有500m左右

返厂回来后 短接高频头 用601接收机 有120米左右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返厂回来后 短接高频头 用601接收机 有120米左右的距离

对于d7e确实是很无语啊,120m也就相当于没短接的距离吧?你返厂后厂家给你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d7e确实是很无语啊,120m也就相当于没短接的距离吧?你返厂后厂家给你说是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也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d7e确实是很无语啊,120m也就相当于没短接的距离吧?你返厂后厂家给你说是什么问题?

返厂回来 短接高频头 原厂固件 601接收机 120米左右

网友:
学习了 d7e老实用爱乐普电池就行 非常好用

网友H:
楼主。是因为电压太大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因为电压太大烧了吗

应该是的,还有功率变大之后,ldo的负载变大了,长期下去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