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加燃烧室

楼主(2015-01-29):
怎样在20%油门时让舵机动作,舵机动作1秒后高压包开启,1秒后关闭靠谱点啊。用来控制丁烷气罐向涵道提供燃料的

网友A:
你可以看下老外的一个电涵道改喷火的视频,飞机用的是吸血鬼。
老外是用舵机顶打火机气管开阀门,火花发生是连续不停的。
在高气流下,想来光靠气体自己燃烧是不可能点燃后续气体的,需要连续打火。打火可以和供气同开的,不影响喷火效果。

单独实现你说的,可以这么做:舵机和电调信号共用。舵机摇臂去顶微动开关,调一下微动开关和摇臂的相比位置,让信号是20%的时候应该正好顶动开关。缺点是信号继续加大,摇臂会继续动下去,如果开关固定不能动,舵机就憋劲了。

当然,你要是会用单片机的话,就是个脉宽比较+定时电路,这些都不是事。

遥控器混动玩的不熟,想不出能不能设置出来,定时这个估计悬。

网友:
看你是什么控,如果是opentx或者er9x这样的控的话,设置混控完成你说的这些功能就太简单了

网友A:
5imx上带视频的帖子找不到
http://tieba.baidu.com/p/2765254624

视频地址

flite test的网站
http://rcexplorer.se/projects/2014/02/edf-afterburner-2/

网友B:
燃气的释放还有点火方式也很有讲究的,如果直接在涵道风扇后面插根丁烷释放管,后面再放个电极打火,这样没啥成功概率的。涵道的风很快就会把燃气排出,根本不能形成稳定燃烧,所以必须创造低压区来稳定燃烧,也就是常说的驻焰

网友C:
注意,机身是泡沫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机身是泡沫做的!

轻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imx上带视频的帖子找不到
http://tieba.baidu.com/p/2765254624

看过好几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的释放还有点火方式也很有讲究的,如果直接在涵道风扇后面插根丁烷释放管,后面再放个电极打火,这样没 ...

这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老外的一个电涵道改喷火的视频,飞机用的是吸血鬼。
老外是用舵机顶打火机气管开阀门,火花发生 ...

原来要同时开,才知道,谢啦。
恰好学校组织兴趣班,就跟单片机和编程有关

网友:
电涵道加燃烧室有啥意义啊,不可自持的燃烧和喷气发动机没啥关系吧。
不过当兴趣玩玩倒是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

今年夏天按照老外的视频做了,怎么解决驻焰的,跟他说的一模一样,风扇刚转火就吹灭了。想不出什么办法解决,你能做到么,等回复!

网友:
用一个开关通道控制舵机,然后用舵机臂做一个触点式的机械开关控制高压包打火。

网友:
老外真会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今年夏天按照老外的视频做了,怎么解决驻焰的,跟他说的一模一样,风扇刚转火就吹灭了。想不出什么办法解 ...

驻焰应该就是保持燃烧的目的,你看下老外的做法,一方面是连续火花点火,另一方面是用烧红的铜管(铜丝?)维持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年夏天按照老外的视频做了,怎么解决驻焰的,跟他说的一模一样,风扇刚转火就吹灭了。想不出什么办法解 ...

老外的涵道电机后面有一个喇叭形的东西,它的作用是产生低压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驻焰应该就是保持燃烧的目的,你看下老外的做法,一方面是连续火花点火,另一方面是用烧红的铜管(铜丝? ...

那是电热丝,作用是使燃料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