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电机?!!

楼主(2015-01-29):
买了一个机架,想配一套动力。。有没有一个起飞重量和电机功率、浆尺寸的黄金比例哇?就是刚好达到动力充沛又不过剩,效率最高的状态?

网友A:
一般你算到50%推力打个7折能悬停就可以了,这个情况都不同,谁能知道有没有过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你算到50%推力打个7折能悬停就可以了,这个情况都不同,谁能知道有没有过剩。。。

多谢指教,未来算算

网友:
大家伙都跟你一个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