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us Actioncam#16就是常说的808 最新固件和调参软件(英文直译版)

楼主(2015-01-29):
Mobius Actioncam#16 俗称 808

真心是经济实惠好使不贵,基本上都成为模友们展示爽飞技术的标配了
为了方便大家更加顺手的拍摄出优质顺畅的画面,特发此帖。
808最新固件版本V2.29(请使用调参软件对808进行固件升级,主界面里按Tools钮)
最新调参软件3.0.4.4
软件使用方法很简单,拷贝到任何目录下直接运行即可。运行后会生成“mSetup.cfg”临时文件,用完保留不保留都可以。
是因为我在坛子里级别低吗?为什么总是说图片太大,贴不出来,还是网盘分享吧,里面的图片我都用中文翻译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最新调参软件+中文说明书+详细设置图示指引  云盘分享地址:http://pan.baidu.com/s/1eQENu18

云盘里的是高清大图,快去看看吧。
翻译的不确切之处敬请谅解,欢迎高手指正。
如果还不清楚设置的细节,请用本站小纸条沟通。https://www.mobius-actioncam.com这是808官网

楼主:
尝试公开网盘分享地址http://pan.baidu.com/s/1eQENu18

网友:
支持下,好像450一个

楼主:
多谢支持!字数字数

网友A:
是不是808 16#所有二代都可以刷?不分前后时间段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808 16#所有二代都可以刷?不分前后时间段买的,谢谢!

是的,支持所有808固件升级

网友:
哎,这么强大啊,早知道买808了,买了山狗,感觉还是有些笨重

网友:
哇,不錯不錯 樓主辛苦了 感谢LZ分享

网友B:
麻烦楼主搞个刷固件的教程吧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楼主辛苦。

网友:
谢谢!已经升级好了,

网友A:
用你的设置,图像不好...怎么回事?默认设置还更清晰。

网友C:
某宝看到3代808样子不同,最明显的是没有那两个箭头形按键,价格稍低于二代,谁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搞个刷固件的教程吧

  我的固件已经刷好了,没法一步一步执行然后截屏了,我只记得:1、先点第三个框“check”;2、发现左下的提示框有提示最新firmware2.29“online”,点第三框“download”,2.29那里就会变成“local”,第三框“download”那里变成什么我忘记了,应该是Upgrade或者Setup之类的;
3、不管变成什么都点第三个框;
  这时弹出一个窗口(视各人电脑配置不同,弹出时间不同,一般配置的都是秒弹),右下角在倒计时;
4、断开808与电脑的USB连接(直接拔出USB即可),808的蓝色灯持续闪烁一段时间(大概10几秒)最后蓝灯快闪然后恢复成黄灯持续亮。说明升级完成同时倒计时窗口自动关闭,回到调参主界面。

蓝色灯慢闪期间切勿关闭808的电源,整个升级时间一般不超过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看到3代808样子不同,最明显的是没有那两个箭头形按键,价格稍低于二代,谁了解?

那两个箭头不是按键,是散热器,铝合金材质的。808工作时间长了,那里会很烫,还真不要摸。我又一次开车测试808录像和TF卡稳定性,录像时间长达40分钟,808耗光电池自动关机,我拿起来观察被散热片烫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设置,图像不好...怎么回事?默认设置还更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看到3代808样子不同,最明显的是没有那两个箭头形按键,价格稍低于二代,谁了解?

https://www.mobius-actioncam.com
这个是808的官方网站,似乎没有你说的三代产品推出。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了解一下(全英文)
我到某宝搜了你说的808三代,看到了他的描述和外观。
请你一定看清楚,那个所谓三代的包装上可没有任何Mobius Actioncam的字样和logo(我知道的少,丫可别蒙我,山寨嫌疑巨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宝看到3代808样子不同,最明显的是没有那两个箭头形按键,价格稍低于二代,谁了解?

我就是用的所谓的山寨808,感觉还可以,电池纯录制时间和808二代差不多,40多分钟左右1080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的所谓的山寨808,感觉还可以,电池纯录制时间和808二代差不多,40多分钟左右1080格式。

什么时候发几张截图上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尝试公开网盘分享地址http://pan.baidu.com/s/1eQENu18

能告知一下808的外观尺寸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告知一下808的外观尺寸吗?万分感谢!

没有去官网查数据,自己用尺子量了一下:长-宽-高(厚)=60-35-18毫米(不含镜头,标准版镜头在此范围内,广角版镜头突出机身12毫米)。用苹果的原装耳机盒子做参照物对比:长度一样,厚度一样,宽度一半多一点,刚好把logo上叶子部分覆盖到(从左向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去官网查数据,自己用尺子量了一下:长-宽-高(厚)=60-35-18毫米(不含镜头,标准版镜头在此范围 ...

万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支持所有808固件升级

去年的,一代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年的,一代可以吗?

官方网站上就只有16#,也就是帖子开头图片的808二代在推介了,不知道这版本的软件能不能给一代升级和设置。不过,如果你的机器连接电脑后,调参软件能够识别的话,应该就能够使用了。
如果识别了,建议先不要升级固件,先调整一些参数试试看,效果出来了就可以放心升级固件了。

祝天天爽飞。

网友G:
楼主你的video data rate写的是对的,亲测low rate模式下的720p60帧一分钟录像大小88M,high rate下133M,不要误导后面看到的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video data rate写的是对的,亲测low rate模式下的720p60帧一分钟录像大小88M,high rate下133M, ...

感谢你提供测试数据,我马上修改原贴,删除其他有关的回复。
祝天天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提供测试数据,我马上修改原贴,删除其他有关的回复。
祝天天爽飞!

楼主用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网站上就只有16#,也就是帖子开头图片的808二代在推介了,不知道这版本的软件能不能给一代升级和设 ...

谢谢楼主

网友H:
我想说的是怎么下载失败

网友:
看码率 high 是18000几码率

网友I:
lens type镜头类型 135度 选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有 录像日期时间在哪里设置

网友:
好贴,解决我对808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说的是怎么下载失败

是不是分享日期到了??我去看一下,一会儿回复你地址http://pan.baidu.com/s/1eQENu18
分享地址没有过期,正常使用,请检查你自己的网络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lens type镜头类型 135度 选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有 录像日期时间在哪里设置

我的808室135度镜头,选择了lens B。
录像日期就是主页面左上第一个,同步系统时间,Yes划上钩就同步你电脑的时间了。
录像时的画面有没有水印不知道,我没用808做取景镜头。看回放的时候注意左下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808室135度镜头,选择了lens B。
录像日期就是主页面左上第一个,同步系统时间,Yes划上钩就同步你 ...

ok 受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lens type镜头类型 135度 选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有 录像日期时间在哪里设置

再次认真的比较和实测效果后,我135度镜头,换成Lens C看上去比较不错了!你也可以亲测试试效果再决定,把其他的设置都设置为一样的,只把镜头设置变化一下,分别拍两段对比来看出不同,对应上正确的镜头时画面边缘的畸变会修正的好那么一点点。。。。呵呵

网友:
不错,学习了,刚订了一个,还没收到,等收到后有不清楚的再向楼主请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再次认真的比较和实测效果后,我135度镜头,换成Lens C看上去比较不错了!你也可以亲测试试效果再决定, ...

我的135度无论b还是c都有点暗角,不明显,还有色彩偏黄,你的是这样吗

网友(2015-05-27):
引用 网友I:
我的135度无论b还是c都有点暗角,不明显,还有色彩偏黄,你的是这样吗

我的拍绿色的也有点偏黄

网友J:
请问我的808怎么连接不了电脑调参不了,求大神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我的808怎么连接不了电脑调参不了,求大神解说。

没插卡是连不上调参软件的

网友:
坏了有人会修吗?

网友(2015-09-11):
坏了有人会修吗? 售后都没的产品谁敢买啊,吹牛吹水

网友:
你好,我给808刷固件以后开机就是蓝灯,按什么都没反应?咋回事啊?

网友:
哥们有固件吗?我家网不好,没有固件,网站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