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轴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1-29):
大家看一下这个4轴的设计原理是什么,难度大不大,不考虑武器部分

网友:
我打赌他不敢连射,只能点射或者单发,土豪啊

网友:
矢量四轴啊  不过模型是真有钱

网友:
恩,武装无人机

网友A:
大 四个旋翼面可以分别转向 而且这么稳 理论上他可以同时旋转旋翼面一定角度达到改变机身平面和缩小轴距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 四个旋翼面可以分别转向 而且这么稳 理论上他可以同时旋转旋翼面一定角度达到改变机身平面和缩小轴距的 ...

这样有什么好处,操作难度大吗

网友:
像终结者里的飞行器~~不过这个的外形有点像inspire

网友B:
很普通的四轴,不过加装了武器跟装备。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863&extra=
不就是和这个一样只不过我这个不是武器而已没什么难的

楼主:
你这个不是矢量电机吧,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863&extra=
不就是和这个一样只不过我这个不 ...

视频里的四轴是矢量的  现在绝大部分的四轴是靠改变转速来改变姿态的 不一样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普通的四轴,不过加装了武器跟装备。

仅仅是加装了武器跟装备这么简单吗?仔细看看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矢量电机吧,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如果加装武器一样可以杀死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有什么好处,操作难度大吗

好处是可以使机身倾斜还能保持悬停,所以装在上面的才能对地射击,普通四轴机身倾斜这个角度早飞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装武器一样可以杀死人

但是性能肯定没有视频上的好
普通四轴倾斜这个角度早飞走了
不倾斜的话又怎么对地攻击呢?难道要云台?
或者降到跟攻击对象平行再射击?那我还要无人机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是性能肯定没有视频上的好
普通四轴倾斜这个角度早飞走了
不倾斜的话又怎么对地攻击呢?难道要云台? ...

那就等你做出来看看怎么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处是可以使机身倾斜还能保持悬停,所以装在上面的才能对地射击,普通四轴机身倾斜这个角度早飞走了

...

明白了,本以为加装3轴云台能达到一样的效果,用矢量电机的话就更加方便瞄准了,想打哪就打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等你做出来看看怎么样吧

你这个武器角度是固定死的,矢量四轴可以任意角度,你这个加装云台也能控制武器角度,但是必须2个人操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武器角度是固定死的,矢量四轴可以任意角度,你这个加装云台也能控制武器角度,但是必须2个人操作 ...

一个人也能操控、有什么难的、就和操控云台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人也能操控、有什么难的、就和操控云台一个意思

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有什么好处,操作难度大吗

操作难度不大 但是飞控很麻烦 这样对飞机姿态的控制更柔和 也更到位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172&extra=
就像这里一个人控制多轴和探照灯一样
有什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等你做出来看看怎么样吧

普通的四轴我做不出来,你可以试试,视频上的我也想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武器角度是固定死的,矢量四轴可以任意角度,你这个加装云台也能控制武器角度,但是必须2个人操作 ...

加装云台就不要想了,部件太脆弱,扛不住机枪的后坐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人也能操控、有什么难的、就和操控云台一个意思

你可以弄个云台试试,且不说后坐力会不会把云台扯裂,就说云台能不能稳住这后坐力吧

网友:
人家是矢量衡,不过我们也可以效仿一下!用微型摄像头加激光瞄准器加载在武器部分,随后武器加载在云台上!可以同样达到目的!

网友:
感觉有点假,射击的时候墙上居然没有留下弹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弄个云台试试,且不说后坐力会不会把云台扯裂,就说云台能不能稳住这后坐力吧

呵呵、问题是现在我没有武器、有武器的话装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前年还是大前年的了,毛子口音的英文挺好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问题是现在我没有武器、有武器的话装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不用装武器,你就用手推一推云台,模拟武器的后坐力,你看看云台俯仰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装武器,你就用手推一推云台,模拟武器的后坐力,你看看云台俯仰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后坐力不同所用的云台肯定就不同、你以为还是用相机用的云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坐力不同所用的云台肯定就不同、你以为还是用相机用的云台啊

不管什么云台,难道不是用电机控制俯仰吗?你觉得电机能支撑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云台,难道不是用电机控制俯仰吗?你觉得电机能支撑的了吗?

想做就能、不想做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