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糊涂了,电机正向,螺母拧下是不是也应该正向?

楼主(2015-01-29):
    搞糊涂了,黑色螺母电机,正向转,拧下螺母应该往哪个方向?
                  白色螺母电机,反向转,拧下螺母应该往哪个方向?

为什么我的黑色螺母电机,正向拧下螺母,反向拧紧              白色螺母电机,反向拧下螺母,正向拧紧

网友A:
黑色螺帽,反转电机,顺时针转动,松螺帽顺时针用力
白色或红色银色螺帽,正转电机,逆时针转动,松螺帽逆时针用力。
其实电机本身没有正反之说,电调连线时任意两条连线互换就可以使电机向相反方向转了
我手头有备用的不同电机时就这么干,自己注意上桨叶时别弄混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螺帽,反转电机,顺时针转动,松螺帽顺时针用力
白色或红色银色螺帽,正转电机,逆时针转动,松螺帽逆 ...

谢谢回复,你的意思1,3用黑色;2,4用红色电机?
               就是说,黑色螺帽,顺时针转动,顺时针松下螺帽
                           白色螺帽,逆时针转动,逆时针松下螺帽

怕搞晕了,说的有点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的意思1,3用白色或红色电机,2,4用黑色电机?

那要看你的飞控指定的顺序了。
一般我们玩儿的4轴,都是X型,我所知道的是从左前方顺时针数过来的话应该是顺逆顺逆,黑白黑白。这是CC3D的顺序。
还有一个窍门,为了抵消陀螺效应,前后两组电机都是要“往里”画圈的,就像你的双手环抱的方向一样。顺着机头方向抱就是前面俩电机的方向,背向机头就是后面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飞控指定的顺序了。
一般我们玩儿的4轴,都是X型,我所知道的是从左前方顺时针数过来的话应该 ...

我说的就是X型的,我说的松下螺帽的表达对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桨叶字朝上还是朝下?

网友:
电机的顺序一定要参照你的飞控指定的顺序!!尤其是往飞控上插线的时候,一定要按照飞控的顺序插!!!接收机的通道就好说了,你调遥控的时候自然要直观的设置一次。电机就不同了。插错了顺序,直接就翻了!!!

网友:
桨叶字面朝上!根据转动的方向,桨叶根部在上的一边叫做迎风面,应该比较厚,这一边要迎着转动的方向。黑帽子配带R字的,白红银色帽子配不带R或者带L的。如5030,5045L,5040R这样的字样。带R的一定是反桨

楼主:
谢谢,还是在论坛求教说的明白,我问去淘宝卖家,说了半天,他硬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网友B:
记住一点就可以了,电机转动方向与螺母拧松方向一致,这样才能越转越紧。原理自己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一点就可以了,电机转动方向与螺母拧松方向一致,这样才能越转越紧。原理自己想一下。

绕来绕去的,要的就是这句话,一句话说明白

网友:
看大家都在饶口令,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开始接触正反浆的时候都会迷糊一会

网友:
关于螺丝松紧方向的问题,窃以为:J边拧不动就往内边拧呗。。。这还纠结个神马劲儿啊

网友:
把电机用手拿着放在多轴的电机座上,不管是正装还是倒装,用手捏着电机螺帽不动,按这个轴的桨的旋转方向旋转电机,螺帽越来越紧,那么恭喜你,这个电机就装在这个轴这个位置上了。

网友(2015-06-12):
看过太多复杂的说明,我简单说一句:螺帽旋紧的方向与桨应该旋转的方向相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