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屌也玩250了,没有fpv设备,一样开心。

楼主(2015-01-29):
由于没什么资金,所以电机,电调,机架全是收的二手,加上新的飞控总共花费460左右,

配置:ld2204,银燕12a,cc3d,5030

    为了尽量 减轻重量直接把电调和电机焊接死,(由于太马虎,忘了套热缩管全部返工一次!!!哎)。电调3p线也剪短了的,为了焊接3p线还把电调衣服剥了,换了透明的热缩膜,还能看到里头的灯光了,觉得比以前黑色热缩管好看了。电调全部装在下边
    另外ld电机线好像直接引出漆包线的,只有两根细铜丝,如果多折了几次就容易断,我觉得这是ld2204一个不好的地方,就算拿20awg硅胶线也比那两根铜丝好啊!然后电源也是全部焊接
     没有FPV设备就把飞控移到后边了,电池放中间,,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B:
电池块头不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块头不小哦

花牌2200的

网友:
我上午刚飞了一把

网友C:
手艺不错..很整洁啊

网友B:
你这配置能飞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配置能飞多少时间

没试过,才开始飞,断断续续的。怕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很整洁啊

呼呼东西少自然整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才开始飞,断断续续的。怕摔啊

有空称个重,飞一块电池看看能多久

网友:
喜欢,喜欢干净利索的!

网友D:
飞控不是要尽量居中吗?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D:
还有,楼主电池这么放,每次都拆上板吗?飞控上面坐接收机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楼主电池这么放,每次都拆上板吗?飞控上面坐接收机少见。

只有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不是要尽量居中吗?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没fpv设备,电池柜放上边觉得空空荡荡的

网友:
换电池要拆上板?

网友:
CC3D这飞控还是很强大的,随便你放哪里都飞得起来飞得好!这点我早就证实了!

网友:
随意炸,不坏的

网友(2015-06-12):
预算不高,手艺不错,头回装机这配置也很好啊,省得以后不可避免的炸鸡后,炸的都心疼,以后熟手了再上装备不迟

网友E:
CC3D飞控容易调数据吗本人看见英文就头晕有好的完整数据可以上图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飞控容易调数据吗本人看见英文就头晕有好的完整数据可以上图参考吗

很简单的,默认参数就可以。看看泡泡的教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默认参数就可以。看看泡泡的教程

潜水学习看他们上的数据调试一点都不明白.看视频看着流口水不敢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潜水学习看他们上的数据调试一点都不明白.看视频看着流口水不敢接触

别管明白不明白,默认参数飞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管明白不明白,默认参数飞就是了

翻转和手动不用调整吗

网友F:
既然都动刀了,为啥楼主不干脆直接电机线焊接在电调上,省去了那恶心的铜丝与硅胶线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都动刀了,为啥楼主不干脆直接电机线焊接在电调上,省去了那恶心的铜丝与硅胶线接头。

原因很简单,线不够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很简单,线不够长

呵呵,那就郁闷了,我入的260z的鸡架,电源线都是比着到电调不多不少的长度剪的,后来焊接后也是发现有一个电机线折叠后差一点点,辛亏有调整空间,否则和您一样悲剧。完美主义者接受不了多余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