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50配置

楼主(2015-01-29):
不需要暴力飞行的,续航能到9-10分钟最好 偏续航型

比较奇葩哈哈,我只需要一个小飞机慢慢飞,不去高速穿越。。所以暴力配置没用

目前暂定了的只有电调和飞控。。 银燕12A 和QQ飞控  电机 和桨 机架 求配置

网友A:
推荐QAV250机架,1806或者2204电机,12A电调,CC3D飞控,3S 2200锂电,6045正反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QAV250机架,1806或者2204电机,12A电调,CC3D飞控,3S 2200锂电,6045正反浆

现在就是惆怅到底是1806 还是2204具体买哪个配什么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8460&extra=,2204机动性更好一些,配FC6045合适,看看我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8460&extra=,2204机动性更好一些,配FC6045合 ...

技术点攒,不过续航有点短啊,我想装个续航9分钟左右的,不需要那么暴力。。平时大机傻飞习惯了大的不方便带。。才想整个小的傻飞。。

网友:
这个配置稳稳的飞,差不多8-10分钟左右,暴力点6-8分钟

网友:
慢慢飞的话,1806就够了

网友:
自己慢慢飞的话推荐naza单控,有定高省心,尤其是对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