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了个250,大神帮忙审审

楼主(2015-01-29):
飞控是CC3D
电机银燕2204 2300KV   12A
电池3S 2200

楼主:
大神帮忙看一下,这配置如何?

楼主:
机架是这款,纯碳的

网友A:
我不是大神啊,但是你这个电池是不是有点大啊,我看网上配的电池是1300mah的,电调的电流比你这个大

网友B:
电池2200的可以,图传建议用200mw的mini的哪种,创新科99哪种或aomway215;
摄像头的话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自己配,价格会比买成品的便宜。
机架我也是用的这款,还不错,可上5或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2200的可以,图传建议用200mw的mini的哪种,创新科99哪种或aomway215;
摄像头的话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 ...

200MW图传之前也考虑,但听说400MW距离远吧,其实图传我是真心不懂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神啊,但是你这个电池是不是有点大啊,我看网上配的电池是1300mah的,电调的电流比你这个大

2200的电池可以上,店家说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2200的可以,图传建议用200mw的mini的哪种,创新科99哪种或aomway215;
摄像头的话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 ...

桨配的6045和5030各2对,对比着用用试试效果

网友C:
没问题,用2200电池也没有问题,我用的是2600电池都没有问题。

摄像头和图传价格都高了些,没有必要买这么贵的。
这个机架与我的一样,纯碳的,感觉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00的电池可以上,店家说的,呵呵

哦,估计是我看的那个上面加了摄像机把位置占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配的6045和5030各2对,对比着用用试试效果

桨2对可不够炸的,建议多买点,否则不值这个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用2200电池也没有问题,我用的是2600电池都没有问题。

摄像头和图传价格都高了些,没有 ...

我也是做了几天功课,选了这款架子。哈哈
我现在在纠结图传天线选哪个?是蘑菇头,还是三叶草四叶草裸天线,还有14DBI平板天线(这个貌似贵点) ,哇塞,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估计是我看的那个上面加了摄像机把位置占了吧

加了808也可以上2200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2对可不够炸的,建议多买点,否则不值这个运费。。

先比较下2款桨的效果,然后大量购买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做了几天功课,选了这款架子。哈哈
我现在在纠结图传天线选哪个?是蘑菇头,还是三叶草四叶草裸天 ...

上肥鲨吧,fpv必备,信号超强

网友D:
这个机架机臂镂空太多,机臂容易撞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做了几天功课,选了这款架子。哈哈
我现在在纠结图传天线选哪个?是蘑菇头,还是三叶草四叶草裸天 ...

玩穿越机还是用三/四叶草天线比较合适,选三/四叶草天线要注意了,质量是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穿越机还是用三/四叶草天线比较合适,选三/四叶草天线要注意了,质量是有差异的。

谢谢。
其实我这级别根本分不出啥好坏
你直接说大概啥价位吧?发射+接收的天线大约在啥价钱?
看了一款,35元(发射+接收)

商家LOGO无视哦,这款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其实我这级别根本分不出啥好坏
你直接说大概啥价位吧?发射+接收的天线大约在啥价钱 ...

如果只是玩玩穿越机,随便买一对吧,因为一般穿越机的范围都不远,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玩玩穿越机,随便买一对吧,因为一般穿越机的范围都不远,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要求。

3Q

网友E:
这配置绝对没问题,配6045桨很暴力,图传建议200mw就可以了,摄像头取景用,够用就行,2200电池可以用,但推荐1800会灵活点...我跟你一样的机架和配置,还多了OSD+GPS+808+BB响+Aomway 200mw+肥鲨天线,400米绝对没(再远没试过)问题总重625克,动力够的我都无所谓减重了,悬停12分钟飞10分钟!

网友:
六寸桨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架机臂镂空太多,机臂容易撞断

不会,偶是新手,也是这个架子,炸了N次,都没问题。。浆都坏二十个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偶是新手,也是这个架子,炸了N次,都没问题。。浆都坏二十个左右了

等你不新的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G:
机架贵了,95就可以买到碳纤的,200毫瓦图传足以,才7克,摄像头贵了,买48的就足以,楼主不差钱的话,当我没说,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200MW图传之前也考虑,但听说400MW距离远吧,其实图传我是真心不懂哈

穿越机子200图传足够用了!别浪费钱,除了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贵了,95就可以买到碳纤的,200毫瓦图传足以,才7克,摄像头贵了,买48的就足以,楼主不差钱的话,当我 ...

所以说吧,我等新鸟功课做的还是不够,欢迎老鸟多拍

下次再装机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穿越机子200图传足够用了!别浪费钱,除了土豪!

怕飞远了丢信号,下回我试下200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配置绝对没问题,配6045桨很暴力,图传建议200mw就可以了,摄像头取景用,够用就行,2200电池可以用,但 ...

谢谢指导,等货到手装机完,我也来报个数据

网友I:
我们买桨都是一次团100+   8毛一根5030

网友I:
图传用创新科的200MW就可以,关键是天线要给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等货到手装机完,我也来报个数据

不用客气,经验交流...建议换高铝柱,把所有设备(包括808和电池)都放进机身里保护,炸机损失减到最低!基本上炸机只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传用创新科的200MW就可以,关键是天线要给力

需要上那种平板天线吗?我挑了款蘑菇头,因为老板说穿越机随便整个天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客气,经验交流...建议换高铝柱,把所有设备(包括808和电池)都放进机身里保护,炸机损失减到最低! ...

嗯,东西还在路上,等装机再有啥不懂我再求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东西还在路上,等装机再有啥不懂我再求教你

嗯嗯,祝愉快!

网友I:
引用 楼主:
需要上那种平板天线吗?我挑了款蘑菇头,因为老板说穿越机随便整个天线就ok

推介肥鲨天线,绝对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飞远了丢信号,下回我试下200的图传

穿越机,千万不要重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推介肥鲨天线,绝对给力

我六轴用的是dji图传,不知道肥鲨和dji图传效果哪个好一点?距离和稳定性?
图传我真的不太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买桨都是一次团100+   8毛一根5030

8毛一根5030在哪买啊,给个地址好吗

网友:
天线很暴力的,我指的是利润

网友:
图传买个200MW的就行吧

网友:
不错,顶,监视器呢,

网友:
求八毛神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