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装5030或5040悬停时间一样,为什么?

楼主(2015-01-29):
QAV250碳纤机架,银燕电机1806,银燕电调12A,飞控CC3D,电池3S1800,不带摄像头和图传全机重445克。试了试两种桨乾丰5030和5040,结果悬停时间都是十分三十几秒(BB响设3.6V)。两种桨的螺距不同,悬停时间却差不多,为什么?

网友:
螺距相差微乎其微

网友A:
这机架可以折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可以折叠吗?

不能折叠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
445克真挺轻的

网友B:
4楼正解!5030和5045差距就在桨叶倾斜角度上。角度增大,拉力提升了,阻力也加大了,电机内耗也大了。
还真没这样做过实测对比。感谢楼主提供亲测数据以后不用纠结于5030、5045、6030、6045了。。。
我感觉就用5030挺好,机身平衡做得好的,那声音又平稳又顺畅非常动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5030和5045差距就在桨叶倾斜角度上。角度增大,拉力提升了,阻力也加大了,电机内耗也大了。
还 ...

关键是 电机的转速在一个范围内的输出功率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用低一点kv的电机就看出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