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和86的步進馬達驅動器選擇

楼主(2015-01-29):
我看見57和86步進馬達的輸出一棣2.5Nm 但電流57的是3.5A...86的是2A......可用一2的驅動器嗎?

网友A:
只要电流达到要求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流达到要求都可以

謝謝你的見議.........................

网友:
电流少大点

楼主:
一樣是2.5Nm 但電流57的是3.5A...86的是2A......可用同一樣的驅動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樣是2.5Nm 但電流57的是3.5A...86的是2A......可用同一樣的驅動器嗎?

不管是57还还是86的,电机电流要和驱动器电流要匹配,驱动器可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57还还是86的,电机电流要和驱动器电流要匹配,驱动器可大点,

謝謝你的見譏....要多大的馬達呢.....我雕鋁件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見譏....要多大的馬達呢.....我雕鋁件多的

你的机器结构,大小有关电机选择,小型机57和86的3A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