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能实现对尾飞行不?如何设置?

楼主(2015-01-29):
如题!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就是在空中机尾始终对着遥控的方向,就算看不见飞机,往回拉杆,飞机也能飞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空中机尾始终对着遥控的方向,就算看不见飞机,往回拉杆,飞机也能飞回来!

好像2代机沒有无理头飞行模式,就是遥控上S1开关,要NZa模式才可以,精灵一代,F一4O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2代机沒有无理头飞行模式,就是遥控上S1开关,要NZa模式才可以,精灵一代,F一4O上有。

Nza模式好飞不?安全么?飞过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
必须要打开NAZA模式才可以,新手建议先以精灵模式飞行,按照说明书里面有一本飞行进阶的小册子练习,熟练飞行后再开启naza模式。

网友:
你说的是航向角锁定?

网友:
NAZA好像有这么一个功能航向锁定但是我还没琢磨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Nza模式好飞不?安全么?飞过的告诉我一下

飞是一样飞,但是直线飞出去,直线回来,遥控f1切换开关在飞出去时就要开了,千万不要飞到很远在开,那是飞机你想让他回来,他就在原地转圈回不来,关闭遥控f1开关遥控他,他才可以回来。没什么多练习。